Linux开发
大虾帮个忙!急!新手关于嵌入式linux学习过程中疑惑!

楼主(2008-07-07):
大虾帮个忙!急!新手关于嵌入式linux学习过程中疑惑!
各位大虾好:)现正在学习嵌入式linux,在S3C2440A的板子上开发,怎么特别晕的是我始终不能很明确的理清loader linux内核 文件系统 图形系统 数据库系统 AP功能,之间的关系及大致的实现步骤,比如采用UBOOT作为loader ~~~~~~~麻烦哪位大虾给总结一下,多谢多谢!!
linux
大虾
开发
数据库系统
linux

网友A:
帮你顶。
网上搜资料看呀,从最基本的学起。

网友B:
UBOOT就是启动LINUX内核用的
如果移值了UBOOT,那么首先2440执行UBOOT的指令,初始化硬件,串口,网口等,使得你的LINUX可以通过网口(很快)下载到你的板子上,然后2440从LINUX开始执行。 UBOOT就相当于一个引导的功能,给调试和下载提供便利。
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引导程序,那么你想调试LINUX,稍做程序的改动,只能通过JTAG将LINUX烧到FLASH里,那岂不是很麻烦?
你先把你2440板子的例子走一遍就能明白个大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