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类软件包括哪些?

楼主:
比如飞信是的吧?
做这行需要哪些软硬件知识呢?比如用不同语言开发要用到哪些函数、控件、API等,要知道哪些底层协议,对各类硬件接口要有哪些撑握?除PC外还有哪些外围东东要学习?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导下我这个门还未入的菜鸟。。。
谢谢!

网友:
没有大虾做过或了解这方面东东么?。。。。。。。。。

网友:
网络通信个人觉得JAVA比较好,主要看看Socket编程,还有界面开发,C/S等等,你先把原理弄明白,然后再根据需要选择开发工具,语言。加油吧,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终于看到一位大虾了,激动ing..........
请问大虾您做的是什么?
Socket编程?我想知道什么软件是从基于硬件的协议层的开发开始做的?比如飞信不会也用的封装好的SOCKET编程吧?
还有界面开发,如果用VB这个基本没难度啊,您指的用API做界面么?
C/S。。。。。。听过,没学过,我只玩过CS........

网友:
你想一个人搞定?  不可能的。这种东西都是分层的 ,搞应用层的搞应用,搞底层的搞底层,还需要数据库等,像飞信有几种版本,有面向GPRS的 有面向短信息的。GPRS的是靠TCP连接完成的。短信是需要一个SP,然后通过一个接口接入到飞信的服务器再发出的。

网友:
回LS大虾,偶不是做软件的(偶玩硬件的),也不是相一个人搞。。。。。。。。。。
只是听说通信软件是软件跟硬件联系最大的一种软件(嵌入式不算,那就是做硬件),所以想了解下~~
飞信只是个例子啦,还有其它什么软件属于“通信“软件呢?它们跟硬件有多大联系?

网友:
纠正一下

嵌入式不算,那就是做硬件

嵌入式基本上已经是做软件了

另外不明白楼主此问题的意义

通信软件? 整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啊

广义上说,只要是涉及到两个不同平台之间通信的软件,都可以成为通信软件

狭义上,更多的是指复杂的通信协议软件实现,这个电信的玩的最多

网友:
"广义上说,只要是涉及到两个不同平台之间通信的软件,都可以成为通信软件"大虾的平台是什么意思啊?两台机器?WINDOWS与LINUX? PC与手机?

网友:
"广义上说,只要是涉及到两个不同平台之间通信的软件,都可以成为通信软件"大虾的平台是什么意思啊?两台机器?WINDOWS与LINUX? PC与手机?
可不可以谁多举几个例子(其中要有些我可以在网上下到的)?

网友:
一顶,请高手说说嘛~~

网友:
例如我做过的一个产品吧!   服务器是用linux ,程序用C写的, 远程(CLIENT)是嵌入式设备,Q24 PLUS(ARM7 ), 这是数据采集设备,当然还有负责的测试任务,所以需要一个自定义的通信协议,是什么类型的包干什么。这算是个协议了。平台也是不同的,通过Q24 进行无线TCP连接,与linux server进行交互。这算是不同平台了。呵呵。 自己瞎想。

网友:
感谢ido158 大虾分享您的经验!这是我听得最明白的一个回答了!

请问那个Q24 PLUS是以ARM7为主机的开发板么?
它的无线TCP功能没有自带的协议是么,所以你用C写了个以其为载体的协议进行通信?
嵌入式设备端也要写程序是不?

网友:
Q24 PLUS 无线CPU自带ARM7 ,而且有TCP栈,总体价格便宜,我们的这个通信协议是基于TCP协议的,用于和LINUX SERVER进行交互工作。  嵌入式的程序当然要写,而且很难! 做嵌入式最难的就是写程序。硬件到是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