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步调试只显示一个数码管时数码管两端的电压是5v,但 ...

楼主(2008-10-22):
我单步调试只显示一个数码管时数码管两端的电压是5v,但动态扫描两个时,每个数码管的电压就变为2v了,请问是怎么回事?怎样解决?提高电压吗?
我单步调试只显示一个数码管时数码管两端的电压是5v,但动态扫描两个时,每个数码管的电压就变为2v了,请问是怎么回事?怎样解决?提高电压吗?
数码管
动态

网友A:
改扫描速度。。
让点亮的时间长些看看
呵呵

网友B:
楼主,你的电路基础不扎实啊。好好看看PWM原理吧,看完了你就可以理解了。
你单步调试的时候,程序暂停在那,亮的那个数码管是一直流过电流的,所以你测得的电压是电源电压5V(实际上如果你测数码管引脚上这个电压只是一个发光二极管的导通压降),而动态扫描时每个数码管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不是每个时刻都有电流流过的,万用表测得的电压值是有效值,如果你用示波器观察波形,高电平的时候依然是5V。因为这个原因,数码管作动态扫描的时候设计的电流要比静态方式大得多,或者选用高亮度的数码管,否则亮度会达不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