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来学下单片机的键盘编程

楼主:
先看硬件图,再来共同学习4×4的键盘编程!

在来看这个键盘的原程序.但在keil 里最后有问题.请指点下!
原程序附下:

        #include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函数功能:延时子程序
                          for(i=0;i<20;i++)
                          for(j=0;j<250;j++);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LED显示子程序
                            {
                                  P2=0xfe;
                                  P0=table;
                                 }
                                    void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n;
                                                P3=0xfe;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3=0xfe;
                                                         n=P3;
                                                         n&=0xf0;
                                                          if(n!= 0xf0)
                                                          {
                                                             switch(n)
                                                                   {
                        case(0xe0):display(3);break;
                        case(0xd0):display(2);break;
                        case(0xb0):display(1);break;
                        case(0x70):display(0);break;
                }
        }
}
                P1=0xfd;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3=0xfd;
                        n=P3;
                        n&=0xf0;
                if(n!= 0xf0)
                        {
                switch(n)
        {
                case(0xe0):display(7);break;
                case(0xd0):display(6);break;
                case(0xb0):display(5);break;
                case(0x70):display(4);break;
                }
        }
}
                 P3=0xfb;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3=0xfb;
                                n=P3;
                                n&=0xf0;
                        if(n!=0xf0)
                        {
                                switch(n)
                        {
                        case(0xe0):display(11);break;
                    case(0xd0):display(10);break;
                        case(0xb0):display(9);break;
                        case(0x70):display(8);break;
                                }
                        }
                }
               P3=0xf7;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3=0xf7;
                        n=P3;
                         n&=0xf0;
                        if(n!=0xf0)
                 {
                        switch(n)
                {
                case(0xe0):display(15);break;
                        case(0xd0):display(14);break;
                        case(0xb0):display(13);break;
                        case(0x70):display(12);break;
                }
        }
}
                                  void main()        这句提示有错希望能改正                        {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
错误信息是啥

网友:
这是原程序:错误的提示是:syntax error near 'void'if(n!=0xf0)
                 {
                        switch(n)
                {
                case(0xe0):display(15);break;
                        case(0xd0):display(14);break;
                        case(0xb0):display(13);break;
                        case(0x70):display(12);break;
                }
        }

        #include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函数功能:延时子程序
                          for(i=0;i<20;i++)
                          for(j=0;j<250;j++);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LED显示子程序
                            {
                                  P2=0xfe;
                                  P0=table;
                                 }
                                    void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n;
                                                P3=0xfe;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3=0xfe;
                                                         n=P3;
                                                         n&=0xf0;
                                                          if(n!= 0xf0)
                                                          {
                                                             switch(n)
                                                                   {
                        case(0xe0):display(3);break;
                        case(0xd0):display(2);break;
                        case(0xb0):display(1);break;
                        case(0x70):display(0);break;
                }
        }
}
                P1=0xfd;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3=0xfd;
                        n=P3;
                        n&=0xf0;
                if(n!= 0xf0)
                        {
                switch(n)
        {
                case(0xe0):display(7);break;
                case(0xd0):display(6);break;
                case(0xb0):display(5);break;
                case(0x70):display(4);break;
                }
        }
}
                 P3=0xfb;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3=0xfb;
                                n=P3;
                                n&=0xf0;
                        if(n!=0xf0)
                        {
                                switch(n)
                        {
                        case(0xe0):display(11);break;
                    case(0xd0):display(10);break;
                        case(0xb0):display(9);break;
                        case(0x70):display(8);break;
                                }
                        }
                }
               P3=0xf7;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3=0xf7;
                        n=P3;
                         n&=0xf0;
                        }
                                  void main(void)    这句提示是有错!
                        {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
这是原程序:错误的提示是:syntax error near 'void'

#include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函数功能:延时子程序
                          for(i=0;i<20;i++)
                          for(j=0;j<250;j++);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i)             //函数功能:LED显示子程序
                            {
                                  P2=0xfe;
                                  P0=table;
                                 }
                                    void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n;
                                                P3=0xfe;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3=0xfe;
                                                         n=P3;
                                                         n&=0xf0;
                                                          if(n!= 0xf0)
                                                          {
                                                             switch(n)
                                                                   {
                        case(0xe0):display(3);break;
                        case(0xd0):display(2);break;
                        case(0xb0):display(1);break;
                        case(0x70):display(0);break;
                }
        }
}
                P1=0xfd;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3=0xfd;
                        n=P3;
                        n&=0xf0;
                if(n!= 0xf0)
                        {
                switch(n)
        {
                case(0xe0):display(7);break;
                case(0xd0):display(6);break;
                case(0xb0):display(5);break;
                case(0x70):display(4);break;
                }
        }
}
                 P3=0xfb;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3=0xfb;
                                n=P3;
                                n&=0xf0;
                        if(n!=0xf0)
                        {
                                switch(n)
                        {
                        case(0xe0):display(11);break;
                    case(0xd0):display(10);break;
                        case(0xb0):display(9);break;
                        case(0x70):display(8);break;
                                }
                        }
                }
               P3=0xf7;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3=0xf7;
                        n=P3;
                         n&=0xf0;
                        if(n!=0xf0)
                 {
                        switch(n)
                {
                case(0xe0):display(15);break;
                        case(0xd0):display(14);break;
                        case(0xb0):display(13);break;
                        case(0x70):display(12);break;
                }
        }
}
                                  void main(void)    这句提示是有错望改正过来!
                        {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
晕void   main() 前加个}

网友:
好了,能够运行了,但是不能仿真呀!

网友:
扫个键盘用得着这么长的代码?

不是吧???

网友:
这个键盘扫描程序真的有一些太长了

网友:
好长,可以用循环,节约空间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
用高版本的keil 吧,比如7.5,少{}之类的错误就不会了

网友:
直接用芯片吧!zlg7289 方便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