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D*99***1这条AT命令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attach->pdp activation->ATD*99***1, ATD*99***1这条AT命令是做什么用的? PDP激活不就可以传数据了吗?

网友A:
你上网除了PDP激活,是可以和基站交互了,但是你要接入internet吧,要接入移动计费网关吧,所以总要指定接入点吧,比如中国移动的接入点是cmnet,Modem上面一般有几个位置可以存储多个接入点配置,比如1#位置存cmnet,2#存其他接入点。ATD*99***1#的含义就是从Modem内存中选择1#位置的接入点配置,类推 ATD*99***2#,ATD*99***3#。这个接入点是由其他AT之前写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网除了PDP激活,是可以和基站交互了,但是你要接入internet吧,要接入移动计费网关吧,所以总要指定接入点吧,比如中国移动的接入点是cmnet,Modem上面一般有几个位置可以存储多个接入点配置,比如1#位置存cmnet,2#存其他接入点。ATD*99***1#的含义就是从Modem内存中选择1#位置的接入点配置,类推 ATD*99***2#,ATD*99***3#。这个接入点是由其他AT之前写入的。

这些在PDP上下文在激活的时候不是已经完成了?PDP激活信息中有PDP类型,用户名,密码,接入点(APN),PDP地址等

网友:
at+cgact不是激活上下文吗,为何执行后仍然停留在command mode。必须执行atd才会进入online-data mode。如果这样的话,at+cgact对应的不是协议占的PDP_ACTIVE_REQ消息吗,atd对应的又是什么?

网友:
GSM通信原理是必须看的,另外你该去看看基本的AT命令了。假设如果GPRS不用PDP协议的话,那就说明PDP的上下文激活和GPRS没有关系。正好论坛有人贴了一个上网流程,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314/11/19365ef7-eed7-4d74-a3d7-f13b9fd73496.html

网友A:
简单来说,你激活了PDP,只是停留在modem内部的层次,空中接口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你激活了PDP,只是停留在modem内部的层次,空中接口还没到。

如果停留在modem内部,这个地址是怎么来的?
而且
7、AT+CGACT=1,1
   OK
8、AT+CGPADDR=1
   +CGPADDR: 1,"10.2.186.167"
这里已经分配了IP地址.
我想,2)和3)的通路已经有了,但1)和2)的通路还没有.
1)TE->2) MODEM->3) PDN
问题是这当中PPP认证一共有几次,在哪个阶段发生的?

网友:
PPP拨号在ATD之后。

但是 超级终端好像不会调用PPP协议栈,所以不会响应那些消息,连接就断开了。

网友A:
已经说过的问题不想重复了,你至少应该看了GSM 07.07协议才来提问。PPP和GPRS上网是两件事,ATD*99***1#才是和通过空中接口交互信令,其他的大都是在modem上读写配置,研究此类问题,至少需要有调试环境,并且能看到协议栈和空中接口的信令交互,这样才知道每条AT命令在做些什么,不动手研究只是问人的话,永远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说过的问题不想重复了,你至少应该看了GSM?07.07协议才来提问。PPP和GPRS上网是两件事,ATD*99***1#才是和通过空中接口交互信令,其他的大都是在modem上读写配置,研究此类问题,至少需要有调试环境,并且能看到协议栈和空中接口的信令交互,这样才知道每条AT命令在做些什么,不动手研究只是问人的话,永远弄不清楚。

目前您说的,我已经明白了不少,谢谢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此时已经执行了cgact=1,1,执行ATD命令后的PAP(CHAP)认证与激活上下文时的PAP(CHAP)认证有何差别,或者仅是重新重复一次?

网友A:
PPP的细节没有研究过,具体你可以在问别人。
我看你前面似乎是搞混了一件事情,PDP和PPP是两回事,
上网时,Modem先做GPRS attach,PDP active,ATD,之后再有PPP协议的交互。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P的细节没有研究过,具体你可以在问别人。
我看你前面似乎是搞混了一件事情,PDP和PPP是两回事,
上网时,Modem先做GPRS?attach,PDP?active,ATD,之后再有PPP协议的交互。

没有混啊。PDP激活和PPP拨号都是可能需要PAP(CHAP)认证的,如果PDP激活时认证了,PPP认证的又是什么?

网友:
在windows下好象只需要两步 AT+CGDCONT=1,"IP","CMNET"
ATDT*99***1#
可是我在超级终端里面 执行
>AT+CGDCONT=1,"IP","CMNET"
>AT+CGDCONT=1,"IP","CMNET"
OK
>ATDT*99***1#
>ATDT*99***1#
CONNECT
NO CARRIER
不知道是否连接成功了
我的modem手册里没有atdt这条指令 所以也不知道现在的状态
然后把这两条指令写到脚本里面
Serial connection established.
using channel 2
Using interface ppp0
Connect: ppp0 <--> /dev/ttyS1
Warning - secret file /etc/ppp/pap-secrets has world and/or group access
sent [LCP ConfReq id=0x1 ]
rcvd [LCP ConfReq id=0x1 ]
No auth is possible
sent [LCP ConfRej id=0x1 ]
rcvd [LCP ConfRej id=0x1 ]
sent [LCP ConfReq id=0x2 ]
rcvd [LCP ConfReq id=0x2 ]
sent [LCP ConfAck id=0x2 ]
rcvd [LCP ConfAck id=0x2 ]
sent [CCP ConfReq id=0x1 ]
sent [IPCP ConfReq id=0x1 ]
rcvd [LCP TermReq id=0x3 "peer refused to authenticate"]
LCP terminated by peer (peer refused to authenticate)
sent [LCP TermAck id=0x3]
Connection terminated.
显然没有连接上网络 ifconfig也没有设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做过的帮帮忙吧 郁闷中 已经好几天了

网友:
拔号的吧

网友:
AT+CGACT=1,1 是激活PDP,建立modem和GPRS网络之间的连接
AT+CGDATA=1  是建立PC和modem之间的数据连接,这个连接中,modem相当于PPP server,PC机相当于PPP client。
如果PC端的应用程序没有PPP协议栈,就不会响应PPP消息,连接就断开了。

上述两个连接可以同时建立,用一条命令
ATD*99***1#  (其中99是代表向网络请求IP数据服务,1#是PDP编号,可以是2#,3#等等)
但是和上面同样的问题,PC端程序如果没有PPP协议栈,连接就会断开。

网友:
我在3GPP Release 8,24.008协议里,没有发现PDP active需要做PAP之类鉴权的操作,既然协议里都没有提到,我觉得是没有这么个说法的,也想不出这里为什么要做鉴权操作。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可能是受人误导吧。

网友:
***************************************************************************

思想决定行动,交流产生力量。
程序员在深圳QQ群大集

专业分类:
程序员在深圳JAVA群4247660
程序员在深圳c++群15195967
程序员在深圳.NET群Ⅱ:12203296
程序员在深圳TCP/IP协议栈开发:16956462
程序员在深圳JS & AJAX群:12578377
程序员在深圳英语学习群:23864353
深序员在深圳VB:11055959
程序员在深圳c++Ⅱ17409451
程序员在深圳c++群15195967
程序员在深圳嵌入式开发群37489763
程序员在深圳移动开发群31501597
程序员在深圳创业群33653422

不限专业分类:
高级群:17538442
第三群:2650485
第二群:7120862
第五群:29537639
第四群:28702746
第六群:10590618
第七群:10543585
第八群:12006492
第九群:19063074
第十群:2883885
第十一群:25460595
第十二群:9663807

深圳程序员QQ群联盟成立两年多,拥有三十个以上的QQ群,人数达两千多人,有30%以上的成员的经验丰富

的老手,包括国内外顶级大公司的成员(如微软、IBM,SUN,华为)、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院成员,和有

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程序(包括参加过上亿元的项目的架构师),有很热爱技术的成员(包括自己写过嵌入

式操作系统),还有少数女程序员。

现推介如下QQ群,如有兴趣速速加入:深程高级群:17538442(此群不欢迎新手,已经在深圳工作的,月薪

6K以下的不欢迎)c++:15195967 .NET:12203296 mobile:31501597嵌入式:37489763 JAVA:4247660
——————————————————————————————————————————
希望大家不要认为群能给你送来什么,这只是一个平台,让同等水平的程序员有个交流的机会或许能得到

一点信息或许能带来一点启发。
有人说常聊QQ的人肯定技术不怎么样,但其实很多技术高朋友不需要做一些简单的重复劳动所以还是有

时间聊天的。

*****************************************************************************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B(2008-05-01):
有点难度哦

网友C(2009-02-06):
对于会话管理层消息流程来说,PDP上下文激活和ATD*99#是完全一样地效果。
但是ATD*99#除了激活PDP上下文,MODEM内部一些状态也会发生改变,不会再保持AT命令状态,转而进入分组数据收发模式,这样才可以进行PPP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