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 鼠标问题

楼主:
多普达和三星的机器很多用了轨迹球和一些感应器件,但是不知道怎么在Windows Mobile里面加上鼠标,调了一下lcd driver,但是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能偶尔闪出鼠标指针,哪位做过Mobile鼠标的能来指点下?

网友:
SF,没有做过Mobile下的鼠标驱动,但是MS应该能支持鼠标才对啊!
至少CE是这样的

网友:
CE5.0下面只要把User Interface下面的Mouse选上,6.0好象改名叫Cursor,这样的话就能看到鼠标
但Mobile下面没有试过

网友:
看过usb的鼠标驱动,貌似就是发送mouse_event事件,GWS会分发鼠标消息到窗口,鼠标指针显示是在显示驱动里处理的

网友:
修改lcd driver后,调mouse_event 能让鼠标指针闪出来,但是不能正常移动和固定位置。
因为mobile和ce不一样,ce是加载mouse driver就可以了,mobile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不知道,帮你顶一个。

网友A:
6.1系统有个设置,可以显示鼠标,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意思,程序应该没所谓吧

网友:
samsung的机器上是都带鼠标的,也想研究,但是未果~~~
新版系统的IE上也有鼠标了,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系统有个设置,可以显示鼠标,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意思,程序应该没所谓吧

具体哪个位置有设置,我没发现有设置,6.10-6.14都没发现有相关设置。

网友:
WM上是触笔的概念啊?没做过支持鼠标的,帮顶!!

网友:
顶一个,也正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