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串口问题。系统忙数据就出错

楼主:
wince下串口问题,平时数据传输正常,但鼠标反复点击移动有时就会使串口数据错误,或者是界面切换时。我感觉是系统忙了有时会影响串口读取。波特率的57600,不算很高吧?缓冲区我也设置的很大了。数据没有丢失,只是出现错误。例如我发送端发的全是0,但系统忙时突然跳出个1或其他数来。,请大家帮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是不是和校验位有关?

网友:
驱动有问题吧,以前碰到的一次,竟然是驱动的问题,换一个驱动就好了.

不管如何:
仔细看看代码,先确保代码没有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设备呢?

先查查自己的程序吧。

网友:
程序有问题
接收是需要时间的
系统繁忙的时候CPU忙不过来,所以产生了乱码,加个延时就不会了

网友:
ppzzhhsky :我在接收线程中加了Sleep(50),还是不管用。

网友:
能换一个串口驱动试试吗?

网友:
换一个设备或板子试试。

如果还是有问题,最好贴你的接受/发送的代码出来。
串口传输不会这么不稳定的。经过多少年实际使用的东西了。
最大问题还是你的代码。

网友:
DWORD WINAPI CPSerialPort::ReadPortThread(LPVOID lpParameter)
{
        CPSerialPort* m_pSerial;

        m_pSerial=(CPSerialPort*)lpParameter;

        BOOL fReadState;

        DWORD dwCommModemStatus;
        DWORD dwLength;
        COMSTAT ComStat;
        DWORD  dwErrorFlags;

        unsigned char* buf=new  unsigned char[m_pSerial->m_nBufferSize];
        try
        {
                while((m_pSerial->m_hComm!=INVALID_HANDLE_VALUE)&&(m_pSerial->m_bReceiving))
                {
                        WaitCommEvent(m_pSerial->m_hComm,&dwCommModemStatus,0);
                        if(dwCommModemStatus & EV_RXCHAR)
                        {

                                ClearCommError(m_pSerial->m_hComm,&dwErrorFlags,&ComStat);
                                SetCommMask (m_pSerial->m_hComm, EV_RXCHAR);
                                dwLength=ComStat.cbInQue;
                                if(dwLength>0)
                                {
                                        fReadState=ReadFile(m_pSerial->m_hComm,buf,dwLength,&dwLength,NULL);
                                        if(!fReadState)
                                        {
                                                AfxMessageBox(_T("无法从串口读取数据!"));
                                        }
                                        else
                                        {
                                                if(dwLength!=0)
                                                {
                                                        //回送数据
                                                        if(m_pSerial->m_lpDataArriveProc!=NULL)
                                                        {
                                                                m_pSerial->m_lpDataArriveProc(buf,dwLength,m_pSerial->m_dwUserData);
                                                        }
                                                }
                                        }
                                }
                        }
                        Sleep(100);
                }

                delete[] buf;
        }
        catch(...)
        {
                AfxMessageBox(_T("MotherReadPortThread"));
        }

        return 0;
}

网友:
接收的数据存到了一个数组队列里。另一个线程解析队列里的数据。只要鼠标一动,解析数据的函数就报错,原因就是接收的数据出错了,不符合协议规定的格式了。线程同步也做了,用的临界区。

网友:
换了块板子,重做了内核,还是有错误。串口驱动用的是厂家给的。用的英贝德公司的SBC-9307的板子。

网友:
为什么要Sleep(100);

网友:
ppzzhhsky说让加个延时时我才加上的,加不加都不管用。
我开始是没有Sleep(100); 这句的。

网友:
现在程序自己跑只要鼠标不动跑一两个小时都不出错,但一动鼠标马上就出错。

网友:
m_pSerial-> m_lpDataArriveProc(buf,dwLength,m_pSerial-> m_dwUserData);

你把这行处理数据的代码注释掉。移动鼠标有问题吗?

网友:
把m_pSerial->  m_lpDataArriveProc(buf,dwLength,m_pSerial->  m_dwUserData);  注释掉串口数据接收不了,当然不会出错啦。

m_lpDataArriveProc是指向函数OnDataArriveMother的指针

void CMonitorDlg::OnDataArriveMother(unsigned char *data,int length,DWORD userdata)
{

        CMonitorDlg *pWnd=(CMonitorDlg *)userdata;

        ::SendMessage(pWnd->m_hWnd,WM_NEW_DATA_ARRIVE_MOTHER,(WPARAM)data,LPARAM(length));
}
OnDataArriveMother把串口数据通过消息发送给主窗口。消息处理函数是:
void CMonitorDlg::OnMotherDataArrivedMsg(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处理收到的数据
        int length=(int)lParam;
        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wParam;
        MotherBufferIn(length,data);
}
MotherBufferIn把串口数据存到我自己定义的队列。同时另外一个线程读取队列里的数据进行分析,画图。

我现在考虑一个问题:两个线程同时访问队列,我加了临界区同步。如果此时分析画图线程正在读取队列,队列被加锁,正好过来了串口来数据的消息,队列还能更新数据么?也就是说线程能够挂起,消息能挂起吧?

网友:
我初步感觉是你的接受线程和主线程的关系太紧密了。

你把处理数据的函数能否都和主线程脱离开。只是在必须的时候才postmessage给主线程。

你的SendMessage会有问题的。它是必须等到OnMotherDataArrivedMsg处理完才返回的。

网友:
系统繁忙会导致露接数据或者数据发送延误,这些可以理解.但是一定不会造成数据错误.我也认为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多谢lenux,是发消息的问题。直接在OnDataArriveMother里处理数据,没必要再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