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如何 在线仿真 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一个工业PC的主板 跑的是WINCE5.0

板子上有USB口和串口 网口(由于驱动问题不能用)

我目前只能通过U盘将程序考到主板上(WINCE系统下DOM盘中)运行
根本无法调试

想用Microsoft ActiveSync实现程序的调试和传输

是不是必须使用1394口?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我的开发程序使用的EVC4++

网友:
装驱动,我有
找我啊

网友:
装什么驱动?
CE上我已经选择了ActiveSync

PC上也装了ActiveSync?

还需要什么驱动吗??

网友A:
开发板竟然不支持ActiveSync?找他们算账去!
ActiveSync直接用USB就行了,不过得驱动里实现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竟然不支持ActiveSync?找他们算账去!
ActiveSync直接用USB就行了,不过得驱动里实现才行。

可能是的,对于这个开发板的厂家的技术支持,不清楚
仿真这些事情
他们说 他们只能做到 把CE的内核 下载进去 能跑起来

关于其他程序的问题 他们就不清楚了

网友B:
你还少一个UsbSetup.ex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少一个UsbSetup.exe

这个是做什么的?
我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是不是
有这个文件就可以
通过一根USB线
将PC和主板连接起来

请您发给我一份谢谢。

shmilyprince@msn.com

网友:
usb驱动程序!!!!!!!!!!!!

网友:
你上msn,我在msn发一个给你!

网友:
好的 谢谢

请稍等

网友:
发给你邮箱了,应该装上就行了

网友:
我收到了

但是 还是没连通

ActiveSync
提示 COM1 COM2 USB 可用

但就是没有找到设备

ActiveSync也没有变绿

网友:
装上之后有没有提示找到新usb设备?

网友:
没有

安装很正常

没有任何提示

网友B:
你把你的线拨出来然在重新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线拨出来然在重新装上去

我之前没有插线
安装后才插的

想问一下
USB线有讲究没?
是不是任何一根线都可以?
我手头只有一根原来数据采集器上的两端USB口的线
和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B:
肯定不是随便什么usb线多行。
你买一套设备,难道连接线多没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随便什么usb线多行。
你买一套设备,难道连接线多没有么?

没有的

买回来就一个板子
什么也没有了

需要什么样的线

我去买一个

网友:
问你买板子的地方要啊!
这东西应该是一套的!
光拿一个板子,能干什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随便什么usb线多行。
你买一套设备,难道连接线多没有么?

我看到ActiveSync的帮助上说
需要一个USB电缆,说是由制造商提供

那市场上有没有这种东西卖?
还是这个线里还有其他东西?

网友:
市场上应该有的买,但买回来能不能和你的板子接起来就唔知了
那线确实和一般的有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