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印机如何打印曲线

楼主:
请问各位大哥:
     单片机如何控制针式打印机打印出曲线图来?有没有做过的?曲线是展示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由单片机采集数据然后发送到打印机!

网友:
你是什么单片机?准备选什么接口的打印机?不同接口的打印机有不同的控制方式。

网友:
这个恐怕有些难。呵呵。努力啊

网友:
有没有打印机打印曲线的原理,打印机是爱普生的,串行方式!单片机用arm9.数据大小不能超过2KB,所以要用到放大打印!如何实现?请教大哥们。。。

网友:
用C语言实现即可!

网友:
直接在ARM9芯片里计算出曲线对应的采样点坐标,然后通过串口输出给打印机就行。主要工作在ARM9这边。需要曲线的精度决定了你算法的强度,以及打印要花的时间。当然,打印机能实现的最大分辨率也是个约束。

网友A:
是啊!就是这个算法很麻烦!现在想把数据分成块,然后分批传送到打印机!

网友:
之前用过几个针式打印机,都是矩形矩阵的,打印曲线也很简单,就像五子棋似的。你要是画温度曲线,要想效果好的话,可以使用游标式绘图仪,是不间断等灰度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就是这个算法很麻烦!现在想把数据分成块,然后分批传送到打印机!

那你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较好的算法了。这个跟工作平台和打印机本身没什么联系的。

换个版块问吧,算法处理的,提出你的数据量需求。

网友:
纵向打印。曲线在纵向坐标只有一个点!!!

网友:
可以自定义一些字符,不过就是这样太麻烦了

网友:
曲线也是由横向或者纵向的若干点构成的,只要编程实现把曲线拆解成若干横向或纵向的点,让针式打印机打印这些点曲线图就出来了。可能无法实现实时生成实时打印,先生成曲线图存到RAM里然后再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