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5.0 拨号组件

楼主(2008-08-21):
Win CE 5.0 拨号组件
在Win CE 5.0系统中,添加那些组件可以实现对GPRS拨号详细参数的设置,详细参数包括常规项、调制解调器和代理服务器的设置。请大家帮忙!
组件
调制解调器
GPRS

网友A:
貌似没有,你只能通过创建拨号设置GPRS的参数

网友B:
我是第一次来论坛发帖子,谢谢你的回复。但是创建的拨号连接的参数不能满足我的设置,我现在需要拨外网时可以成功,但是拨专网时需要设置访问点名称和代理服务器IP地址才可以拨号成功,但我现在创建的连接就没有这些参数,不知道增加那些组件就可以实现这些参数的设置。

网友C:
wince有自带的API

网友D:
RAS/PPP, TAPI,PPTP

网友E:
代理一般都是设置在ie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