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 和IAR5.2的关系

楼主:
各位大虾好,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小弟正在搞wince 5.0的开发工作,现在刚作好SBOOT,生成了SBOOT.bin,SBOOT.nb0,SBOOT.exe,现在我又装好了IAR5.2,并把SBOOT下的startup.s及.c文件和需要的.h文件加入到工程之中,但发现有好多问题
1:在PB5.0下编译通过的.s文件,此时就会产生错误,譬如:GBLS AreaName 在IAR5.2下就会报 Error[40]:Bad  instruction ,不知是否是IAR 汇编的编译器不支持GBLS指令??
2:在PB5.0下编译通过的oaidl.h在IAR5.2下也会报错,譬如:
   HRESULT ( STDMETHODCALLTYPE __RPC_FAR *SetVarName )(    //LINE 1
            ICreateTypeInfo __RPC_FAR * This,                                       //LINE2
            UINT index,                                                                          //LINE3
            LPOLESTR szName);                                                         //LINE4
错误 LINE1 Error[Pe018]: expected a ")"
分析知STDMETHODCALLTYPE=__stdcall,属于WIN32的调用规范,如果我把STDMETHODCALLTYPE在LINE1中去掉就可以编译通过了,可是SBOOT包含有很多类似的使用,我想问下:是否在我这个阶段需要调试板子的时候,是否需要把PB5.0下编译通过的文件再放在IAR5.2下重新编译一遍??恳请各位前辈给予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哈哈,这相当于跨编译器了
IAR和ADS是类似的

你的之所以报错,是因为有些指令是宏来的,在PB下有不少头文件你没有包含进来。你把start.s中包含的头文件,(很多是汇编的)打开来看看,然后找到它的所在,然后复制到IAR的工程中即可。估计移植有点困难。工作量比较大。你直接放进来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谢谢gooogleman的解答!!
你说的极是,我用了两天的时间尝试着把windows.h所包含的.h文件移植到IAR5.2下,发现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所以感觉是有点在做无用功.呵呵 我想请教:
  1:如果要在ARM9上跑操作系统,首先就必须在IAR环境下写段程序,象调试16位单片机一样,通过观察CPU寄存器的值来测试板子的各个器件是否工作?正常了再在PB上编写wince,并最终通过PB下载wince?
  2:我想由于只需要测试硬件是否工作正常,一切有关wince的头文件都可以在测试程序去掉了,而只保留单纯的对CPU寄存器的操作命令??
  恳请gooogleman再次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gooogleman的解答!!
你说的极是,我用了两天的时间尝试着把windows.h所包含的.h文件移植到IAR5.2下,发现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所以感觉是有点在做无用功.呵呵 我想请教:
  1:如果要在ARM9上跑操作系统,首先就必须在IAR环境下写段程序,象调试16位单片机一样,通过观察CPU寄存器的值来测试板子的各个器件是否工作?正常了再在PB上编写wince,并最终通过PB下载wince?
  2:我想由于只需要测试硬件是否工作正常,一切有关wince的…

----------IAR我没有用过,不过知道它和ADS以及MDK等有一些相似。我只会一点ADS,我想IAR和它的作用也类似。我觉得用IAR只能开发ARM9的启动代码BIOS/bootloader。或者在IAR下弄个ucos的简单操作系统。它是不能开发Wince的,最多弄个bootloader把WINCE编译出来的内核加载到内存或者烧写到FLASH中。
----------你是什么芯片?是自己做的吗?很多开发商都用ADS写bootloader,并且买板子就送代码,你不妨改用ADS吧。免得麻烦。

网友:
我用的是AT91SAM9261,一切都得自己开发,指望老板买板子是不可能的了,呵呵
虽然问题还不是完全解决,还是得多谢gooogleman的热心帮助!感觉这里比其他的wince论坛热闹啊,呵呵

网友:
AT91SAM9261-------是比较新的ARM?好像很多人用这个来植入linux啊
-----eeworld很热情,基本是有求必应,我也是初学者,在这里混了刚好一个多月,学了不少东西。
-----大家互相帮助,学得快。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很基础的,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
-----只要有时间,回答一下又何妨呢。

网友:
也不是最新的了,ATMEL都出到9264了,呵呵,这个系列的都可以跑wince/linux的,现在应用比较火热啊

互相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