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boot的flash问题

楼主:
现平台是pxa270,在做eboot的时候flash的擦函数出问题了经跟踪是停在这里
        *pFlash = 0x00600060;
        *pFlash = 0x00d000d0;
        i = 0;
        while ((i & 0x00800080) != 0x00800080)
        {
            i = *pFlash;
            *pFlash = 0x00700070;
                dbgOutputDebugString("Stay in while %x \r\n", i);//在这里加了调试语句!
        }
在上面的函数打印出来后显示读到的值是0x00800000,请问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ENG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这里只是告诉你flash还没ready好!

网友:
你的flash没有准备好,也就是说你的flash可能处于Busy状态,具体你要看一下你用的flash的datasheet了。

他妈的天使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为什么会处于busy状态呢,我两个flash是同时连接在数据总线上的,前16位说明第一个ready了,为什么第二个不行呢阿,谢谢

网友:
你应该是两个flash并联成32bit吧。这可能和你的驱动有关系,也可能是硬件问题。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正确的读到两个flash的ID。如果能正确读到,那问题和你的程序关系比较大。如果也读不到第二片flash的ID,也可能是硬件问题。你需要用示波器来量一下。

网友:
nanjianhui 说得好像挺对,硬件没有问题,用自带的eboot就可以,但是没有源码,id好像也读到了,显示为J3,估计是软件问题,是不是MSC0要怎么设置一下啊?

网友:
要看你的flash是挂在哪个片选上的,一般默认的是nCS0上。这样就要设置MSC0的低16位,设置的内容包括flash类型,数据位宽,访问延时等。

网友:
block erase的命令是60/D0吗?应该是20/D0吧,仔细看看Spec.

网友:
问题解决

网友:
咋解决的 ,哥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