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 编程 谁搞过?读写设备里的文件

楼主:
如题
麻烦给个DEMO
谢谢!

网友:
嗯,用RAPI

今天早上开始研究这个,刚搞了个DEMO出来,可以连接和传输单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用RAPI

今天早上开始研究这个,刚搞了个DEMO出来,可以连接和传输单个文件。

有RAPI的资料吗?
哪里可以下到

网友:
CeWriteFile(),CeReadFile()就可以。
在使用RAPI之前,要做初始化CeRapiInit。

网友A:
最好不要用CeRapiInit(),因为用它如果没有连接设备有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CeRapiInit(),因为用它如果没有连接设备有出问题

应该还好吧,要看怎么用。
主线程中直接调用该函数是有问题,
单独开一个线程用它做连接检测,还是可以的。

网友:
DEMO?
你装一个MB6。0的SDK开发包就有这方面的参考例子了。

C:\Program Files\Windows Mobile 6 SDK\Samples\Common\CPP\Win32\Rapi\Pget

This code sample is named Pget. It demonstrates how to programmatically copy a file from a mobile device to a desktop computer using the Remote API (RAPI) interface.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91program/archive/2008/10/28/3167045.aspx

我刚贴出来的,今天学习RAPI的代码。
关于建立PC与设备连接 和 从PC上传输文件到设备 两个功能。

网友:
我今天也在弄这个, 今天弄好了PC与设备间的相互传文件, 还想弄个相互传目录的,估计明天可以弄好,
呵呵,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我用OpenNETCF.Desktop.Communication.dll搞的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ARRAYSIZE(x) (sizeof(x)/sizeof(x[0]))

void PrintDirectory(LPWSTR cePath, LPWSTR pcPath ,UINT Indent)
{
    DWORD          foundCount;
    LPCE_FIND_DATA findDataArray;
    HRESULT        hr;

//        FILE *stream, *stream2;

    WCHAR searchPath[MAX_PATH];

    hr = StringCchCopyW(searchPath, ARRAYSIZE(searchPath), cePath);
    if(FAILED(hr))
    {
        return;
    }
    hr = StringCchCatW(searchPath, ARRAYSIZE(searchPath), L"*");
    if(FAILED(hr))
    {
        return;
    }

    if(!CeFindAllFiles(searchPath,
                        FAF_ATTRIBUTES | FAF_NAME,
                        &foundCount,
                        &findDataArray))
    {
        _tprintf( TEXT("*** CeFindAllFiles failed. ***\n"));
        return;
    }

    if(!foundCount)
        return;

    for(UINT i = 0; i < foundCount; i++)
    {
        for(UINT indCount = 0; indCount < Indent; indCount++)
            _tprintf( TEXT("  "));

        if(findDataArray.dwFileAttributes & FILE_ATTRIBUTE_DIRECTORY)
        {
            _tprintf( TEXT("[%s]\n"),findDataArray.cFileName);
                        //CePath
            WCHAR newcePath[MAX_PATH];
            hr = StringCchCopyW(newcePath, ARRAYSIZE(newcePath), cePath);
            if(FAILED(hr))
            {
                return;
            }
            hr = StringCchCatW(newcePath, ARRAYSIZE(newcePath), findDataArray.cFileName);
            if(FAILED(hr))
            {
                return;
            }
            hr = StringCchCatW(newcePath, ARRAYSIZE(newcePath), L"\\");
            if(FAILED(hr))
            {
                return;
            }

                        //PcPath
                        WCHAR newpcPath[MAX_PATH];
                        hr = StringCchCopyW(newpcPath, ARRAYSIZE(newpcPath), pcPath);
                        if(FAILED(hr))
                        {
                                return;
                        }
                        hr = StringCchCatW(newpcPath, ARRAYSIZE(newpcPath), findDataArray.cFileName);
                        if(FAILED(hr))
                        {
                                return;
                        }

                        if(!CreateDirectoryW(newpcPath,NULL))
                        {

                                _tprintf( TEXT("创建目录失败"));
                                return;
                        }
                        hr = StringCchCatW(newpcPath, ARRAYSIZE(newpcPath), L"\\");
                        if(FAILED(hr))
                        {
                                return;
                        }
            PrintDirectory(newcePath, newpcPath,Indent + 1);
        }
        else
        {
            _tprintf( TEXT("%s\n"),findDataArray.cFileName);

                        HANDLE remoteFile;
                        byte buffer[0x5000];                         // 传输缓冲区定义为4k

                        //得到CE文件全名(包括路径)
                        WCHAR cePathFileName[MAX_PATH];
                        hr = StringCchCopyW(cePathFileName, ARRAYSIZE(cePathFileName),cePath);
                        hr = StringCchCatW(cePathFileName, ARRAYSIZE(cePathFileName), findDataArray.cFileName);

                        //得到PC文件全名(包括路径)
                        WCHAR pcPathFileName[MAX_PATH];
                        hr = StringCchCopyW(pcPathFileName, ARRAYSIZE(pcPathFileName), pcPath);
                        hr = StringCchCatW(pcPathFileName, ARRAYSIZE(pcPathFileName), findDataArray.cFileName);

                        remoteFile = CeCreateFile(cePathFileName, GENERIC_READ, 0, 0,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0);

                        // 读取4K字节
                        DWORD          bytesread;
                        DWORD size = CeGetFileSize(remoteFile,&bytesread);
                        long iresult = CeReadFile(remoteFile, buffer, size, &bytesread, 0);
                        //   检查文件是否读取成功
                        if (remote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_tprintf(_T("Could   not   read   remote   file "));
                        }

                        HANDLE hFile = CreateFile(pcPathFileName,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FILE_SHARE_READ| FILE_SHARE_WRITE,NULL,CREATE_ALWAYS,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if(hFile == NULL || !CloseHandle(hFile))

                        {
                                _tprintf(_T("Could   not   Creat  file "));

                        }

                        FILE *pf;
                        pf = _wfopen(pcPathFileName,L"w+b");
                        size_t xx = fwrite(buffer,sizeof( byte ),size,pf);
                        fclose(pf);
                        //   关闭远程文件
                        CeCloseHandle(remoteFile);
        }
    }

    if (findDataArray)
    {
        RapiFreeBuffer(findDataArray);
    }
}

void main()
{
    HRESULT hRapiResult;

    _tprintf( TEXT("Connecting to Windows CE..."));

    hRapiResult = CeRapiInit();

    if (FAILED(hRapiResult))
    {
        _tprintf( TEXT("Failed\n"));
        return;
    }

    _tprintf( TEXT("Success\n"));

//        PrintDirectory( L"\\Temp\\", L"c:\\",0);

    CeRapiUninit();
}

以上是用RAPI类库实现的设备到PC的目录复制,在VS2005上编译通过.如有疑问发MAIL:baisha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