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编程insmod问题

楼主:
我使用s3c2410开发板,学习驱动编程,写的第一个程序加载有问题,请指教

hello.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MODULE_LICENSE("DUAL BSD/GPL");

static int hello_init(void)
{
        printk("Hello,!\n");
        return 0;
}

static void hello_exit(void)
{
        printk("Goodbye,!\n");
}

module_init(hello_init);
module_exit(hello_exit);

Makefile:
EXEC =hello
OBJS =hello.o
SRC=hello.c

INCLUDE=/2410linux_src/include
CC=arm-linux-gcc
LD=arm-linux-ld
MODCFLAGS=-O2 -Wall -D__KERNEL__ -DMODULE -I$(INCLUDE) -march=armv4t -c -o
LDFLAGS=-r

all:$(EXEC)
$(EXEC):$(OBJS)
        $(LD) $(LDFLAGS) -o $@ $(OBJS)

hello.o:hello.c
        $(CC) $(MODCFLAGS) -mapcs -c $< -o $@

clean:
        -rm -f $(EXEC) *.o *~ core

加载到开发板以后,输入insmod hello,系统提示unresolved symbol printk,请问怎么回事。
insmod 应该是动态加载,是否要将PC机上源代码/2410linux_src/include也拷贝到开发板上

网友:
insmod hello.o试试

网友:
unresolved symbol printk,这类错误,很多时候是由于当前驱动模块和内核版本不一致,也就是说,你编这个模块所用的源码,不是那个的内核版本,所以不匹配。
尝试用你编模块的内核源码,重新编译一个内核,重新烧到板子上,再试试insmod,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对,同意2楼的,关键还是内核源码也要要板子匹配
我前两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crlfan 与xiabelzl,非常感谢,果然是内核编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