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显卡驱动与显示器驱动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08-01-02):
请高手指点,显卡驱动与显示器驱动的区别和联系
如题
显卡驱动
显示器

网友A:
嵌入式开发中,显示屏驱动完成从接收画图命令进行绘图到 把图象显示到屏上等一系列工作,是不是相当于PC上显卡驱动和显示器驱动共同完成的工作? 又是分别怎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网友B:
Windows的显示驱动其实分成三部分 :Display Driver, Video Port Driver 和 Video Miniport Driver。嵌入式开发中的显示屏驱动也不是一个部分,比如WinCE上的显示屏驱动就和上述的差不多。要看你是针对什么系统的。Linux的显示驱动和上述的就有很大差异。

网友C:
其中, Display Driver主要负责和GDI一起完成与用户时间体验相关的绘图方面的任务, Video Port Driver 和 Video Miniport Driver 主要负责硬件中断处理,模式设置等等。

网友D(2008-04-30):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