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atform builder编译wince5.0 for arm的sdk时出错

楼主:
用platform builder编译wince5.0 for arm的sdk时出错如下: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ing 'required' feature
Adding required files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Roll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Microsoft DeviceEmulator: ARMV4I_Debug
Rolling optional Embedded Visual C++ components
    ATL
    MFC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alling the Microsoft .NET Compact Framework roller
Creating 'common' feature
Adding common files
CopyFile failed to copy "" to "D:\WINCE500\PBWorkspaces\Arm4ICE5\SDK\Arm4ICE5\emulation\nk.cem", Err = 3
==>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path specified.

Error adding common files

MSI file construction completed.  2 error(s), 0 warning(s).

请问这是什么错,如何修改?

网友:
应该是你某一步骤不对,比如xml文件没有写对,如果只是想用arm模拟器,不需要定制sdk那么麻烦
直接把生成的nk.bin复制到,vs之前安装的sdk的模拟器目录(必须是ppc或者smartphone的sdk),替换原来的nk.bin然后再设置下分辨率就可以了
用标准sdk编程时,把部署设备改成你替换过的设备模拟器
如果想在自定义sdk下编程,严格按照arm模拟器bsp里的文档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CopyFile failed to copy "" to "D:\WINCE500\PBWorkspaces\Arm4ICE5\SDK\Arm4ICE5\emulation\nk.cem", Err = 3
==>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path specified.
这个路径。。。去看看。。

网友:
同意2楼的,给你个文档,自己照着做吧
http://www.diybl.com/course/3_program/jdkf/2007926/74218.html

网友:
慢慢找,不要急

网友:
正在学习中!看过了,了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