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p通信接收问题(附源码)

楼主: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Net.Sockets;

namespace cejie
{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Creates a UdpClient for reading incoming data.
            UdpClient receivingUdpClient = new UdpClient(2950);

            //Creates an IPEndPoint to record the IP Address and port number of the sender.
            // The IPEndPoint will allow you to read datagrams sent from any source.
            //IPAddress ip = new IPAddress("192.168.137.115");

            IPEndPoint RemoteIpEndPoint = new IPEndPoint(IPAddress.Any, 0);
            while (true)
            {
                // Blocks until a message returns on this socket from a remote host.
                Byte[] receiveBytes = receivingUdpClient.Receive(ref RemoteIpEndPoint);

                //string returnData = Encoding.ASCII.GetString(receiveBytes);

                //Console.WriteLine("This is the message you received " +
                //                             returnData.ToString());
                Console.WriteLine("This message was sent from " +
                                            RemoteIpEndPoint.Address.ToString() +
                                            " on their port number " +
                                            RemoteIpEndPoint.Port.ToString());
            }
        }
    }
}
//在pc机上运行没有什么问题。能接受到发送的数据。但是放到wince上边怎么出错啊?说什么少什么程序集。想知道到底是程序有问题还是装的wince有问题??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Net.Sockets;
using System.Threading;

namespace jieshou
{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Jie();
        }

        static void Jie()
        {
            int i = 0;

             Socket socket = new Socket(AddressFamily.InterNetwork, SocketType.Dgram, ProtocolType.Udp);//初始化一个Scoket协议

            IPEndPoint iep = new IPEndPoint(IPAddress.Any, 3000);//初始化一个侦听局域网内部所有IP和指定端口

            EndPoint ep = (EndPoint)iep;

            socket.Bind(iep);//绑定这个实例

            while (true)
            {
                byte[] buffer = new byte[1024];//设置缓冲数据流

                socket.ReceiveFrom(buffer, ref ep);//接收数据,并确把数据设置到缓冲流里面

                Console.WriteLine(Encoding.Unicode.GetString(buffer).TrimEnd('\u0000') + " " + i.ToString());

                i++;
            }
        }
    }
}
//又写了一个socket的接收程序。在pc上边运行没问题。但放到wince上边就没法跑。程序运行的时候出错。说是缺少程序集。socket.net.bind();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而且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前边这两个程序自己运行过。能成功。但是不正常,不知道那的原因??

网友:
没用过C#写的,不过看你的问题,应该是该包的头文件或库没有连进去

网友:
你试一下自动设定端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