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e6平台下怎么测试短信和电话程序呢?

楼主:
在WM6下,仿真器可以与Cellular Emulator配合使用测试电话和短信,但wince6在仿真器环境下该怎么弄呢?

网友:
我也要弄电话功能,你用的GSM是什么?我的是SIM300C!

网友A:
我还没硬件呢,只是在仿真器上研究,不知道有没有跟仿真器配合使用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硬件呢,只是在仿真器上研究,不知道有没有跟仿真器配合使用的工具

没有配件,还是不要想啦!

网友:
模拟器是一点可能也没有的。。。。有设备的话就LOG呗。呵呵。

网友B:
晚点转一篇文章到我的eeworld博客上,你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好象不能把截图一起发上去

网友:
按这个配置好了以后可以模拟打电话、发信息、GPRS上网等功能,做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你的说的是[Windows Mobile 6 SDK中Celluar Emulator连接配置]这篇文章吗?
这是wm6上的呀,我问的是ce6下的

引用 网友B:
晚点转一篇文章到我的eeworld博客上,你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好象不能把截图一起发上去

网友:
哦,不好意思,没有看清楚
要在CE模拟器上用估计有些难度,当时也有过这个想法,但实现起来不是这么简单,而且很多东西我们也看不到
不过我们以前都是在WM模拟器上调,然后用到CE6的设备上的

网友:
学习一下,好久没弄RI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