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编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我是个新手,刚学单片机。在使用keil uVision2编译hex文件时总显示error c129:missing ';' before '0' 程序如下:
                 ORG        0          ;程序从0地址开始
  START:       MOV        A,#0FH     ;让ACC的内容为00001111
  LOOP:        MOV        P2,A       ;让P2输出ACC的内容
               CPL        A          ;对ACC的内容取补码
               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JMP        LOOP       ;跳到LOOP处执行
  DELAY:                             ;延时子程序
               MOV        R7,#200    ;R7寄存器加载200次数
  D1:          DJNZ       R6,#250    ;R6寄存器加载250次数
               DJNZ       R6,$       ;本行执行6次
               DJNZ       R7,D1      ;D1循环执行R7次
               RET                   ;返回主程序
               END                   ;结束程序
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文件保存为.A51汇编文件,而不是.c
Good luck!

网友:
可是文件保存时保存类型只有ALL Filse

网友:
这个好像是在建立文件时指定的,当然你也可以手动去改后缀,然后加入工程就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的89s51终于动起来了,很感谢你啊。

网友:
手动改成.asm后缀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