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的烦人问题,有待高手解决~

楼主:
我以前安装过一次proteus7.2sp2,由于很久没有使用,我把他卸了
但是现在又想用
于是安装,安装好后,加载了MAXIM_LICENCE.lxk
文件(破解用的)
但是每次打开isis时提示我证书失效?
于是在一次卸了,当再次安装时他就直接找到证书了无需licens。exe加载MAXIM_LICENCE.lxk,他已经有了
但是打开isis时仍然提示我证书失效
怎么办啊?

网友:
看情况搞不好就得重装系统了

可能在系统的什么地方弄了点手脚。。。

网友:
搜一搜注册表,删除相关的信息,
还有看看环境变量。。。。

网友:
cannot find a valid lincence key for isis
professional on this computer。。。。。。。“bad signature”
我的命就那么苦吗~~~
我用优化大师删了,还清理了注册表,最后还我把含有proteus字样的项,
但是就是不好使,还是上面的警告
大师啊救救我吧~~

网友:
先装PROTELUS 6.7,再装PROTELUS 7.2.进入PROTELUS 7.2的***.bin 文件夹,点MAXIM_LICENCE.lxk ,重找licens,把licens换成PROTELUS 6.7的,就可以了。PROTELUS 6.7以后不要删。

网友:
如果楼主需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我QQ397154393..
注明Proteus..

网友:
看看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