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只用cpu上的一个中断引脚怎样检测到5个按键?硬件具体怎样连接?

楼主:
请问只用cpu上的一个中断引脚怎样检测到5个按键?硬件具体怎样连接?

网友:
用键盘芯片没?
用的话, 当键盘按下,产生中断,在中断设置标志,根据标志读键值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问题都不会问,看不明白你要问啥?

网友:
如果是AD input, 可以用不同的 voltage level 来区别5个按键吧

网友:
如果你的I/O资源丰富。可以把5个按键一端接地(低电平有效),另一端全部接在一起至中断端口并且每一个按键拉一根线至I/O口。这样用软件就很好的识别的。

网友A:
中断触发查询?用一个与逻辑就可以。。。

网友:
1个脚,好象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触发查询?用一个与逻辑就可以。。。

就用一个与 是不可能识别是那一个按键啊

网友:
用与门,只要5个健其中有一个连产生低电平就触发中断。
同事,将5个健连在gpio。在中断程序中判断是哪个健按下了。

网友:
类似矩阵键盘,做成5*1的;即将5个按键的一端连在一起接到中断口,按键的另一端分别接到5个I/O口上,硬件就这么简单。软件上可以这样实现:主程序中将5个I/O口置低,则有按键按下时,就会触发中断,进入中断程序,你就可以逐一置低5个I/O口来判断是哪个按键;退出中断程序之前又将5个I/O口置低。

网友:
如果将5个按键的一端连在一起接到中断口,按键的另一端分别接到5个I/O口上,那么一旦一个按键是低5个就都低,一个高就都高,软件没法检测具体是哪个按键被按下,我同意五个按键做个与后接到中断上,然后五个按键再分别接到IO口上用来实现用软件检测具体是哪个按键被按下,大家觉得怎么样,但是5个信号的与的实现是不是应该先两个与,其结果再和第三个与,依此类推,因为与门的器件都是两信号输入的,请问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实现方法?谢谢

网友:
如果使用多个管脚了,那就不是"只用一个中断引脚了",那也就可以了。

网友:
我找楼主!!!"如果将5个按键的一端连在一起接到中断口,按键的另一端分别接到5个I/O口上,那么一旦一个按键是低5个就都低,一个高就都高",这是您的话,好没道理!什么一低全低,一高全高!    那请问:一低四高,它到底是高还是低?

网友:
哦,是我弄错了,是一低全低,那这样软件也没办法检测到是哪个按键引起的低啊

网友:
一低全低?无法理解!

网友:
怎么会无法理解呢,五个按键都接一起了不是一低全低吗?

网友:
建议您学习一下矩阵键盘的扫描原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采用了10楼兄弟的办法,谢谢了,也谢谢大家。

网友:
只能用一句话形容您的选择:脱裤子放屁!

网友:
脱裤子放屁。
键盘哪有这样接的。好好看书吧,键盘是有颤抖的,一般不使用中断,因为按一个键会引发N个中断。
大家都是用定时扫描键盘来实现。可以去抖。

网友:
我劝你们不要在这里骂人,都见不到面对骂有意思骂?怕反复产生中断就不用中断?你说出来不怕人笑话?反复产生中断这种问题你都处理不了还写什么程序,多写几年程序再来这指手画脚吧。

网友:
说“脱裤子放屁”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如果你指的是没有用查询方式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当你的程序很大的时候,特别是图形界面,按键有时是会被漏掉的,做实验没什么大碍但做产品就是个大问题,这也是用户使用产品后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才决定改成中断方式。

网友:
"与"逻辑不一定非要用74芯片来完成,有时候用二极管三极管更合适。。。

btw1:定时扫描是常用的方法,除非有硬件防抖,
btw2:lz的标题和第一贴的表述确实让人歧义,

网友:
{如果你指的是没有用查询方式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当你的程序很大的时候,特别是图形界面,按键有时是会被漏掉的,做实验没什么大碍但做产品就是个大问题,这也是用户使用产品后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才决定改成中断方式}

笑话,如果定时中断不能响应的话,凭什么你的外部端口中断就可以响应.
不是怕反复产生中断就不用中断?而是考虑到程序的健壮性.
多编几年程序再批评别人吧.

网友B:
我说你多此一举指的是:5个按键相与后再接到中断口,和直接把5个按键一起接到中断口的效果理论上是一样的。您别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你多此一举指的是:5个按键相与后再接到中断口,和直接把5个按键一起接到中断口的效果理论上是一样的。您别不信!

5个按键一起接到中断口那么当一个键被按下产生低电平的时候其它的按键上也都变为了低电平,中断是产生了那么你怎样判断具体是哪个按键产生的呢,所以必须先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键盘芯片没?
用的话, 当键盘按下,产生中断,在中断设置标志,根据标志读键值

这个应该就可以了,正常方法如此!

网友:
是,用MAX6818就不错,而且还可以硬件防抖,但就是比用与门成本高点。

网友:
貌似10L的解决方式是用中断来检测有没有按键被按下,如果有则触发中断,执行中断函数,利用中断函数来判断5个IO中是那一个被按下.
这样和楼主问题有些矛盾。
说实话,我没有看懂楼主问题的意思。
抱歉!

网友:
我写的是“请问只用cpu上的一个中断引脚怎样检测到5个按键?硬件具体怎样连接?”,写具体点是“请问只用cpu上的一个中断引脚怎样检测到5个按键中的任意一个被按下时产生的中断?硬件具体怎样连接?”。我以为大家可以领会精神呢,只用一个中断引脚检测到的当然只是中断信号了,如果只用一个中断引脚想细致区分每个按键那我们还有讨论的必要吗?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我承认我语言表述上存在问题(这时才觉得语文这么重要),我的意思是现在我在做一个产品的按键,cpu只能提供一个中断引脚,因为必须确保cpu能检测到按键的操作,不能有任何遗漏,所以才打算用中断。并且要求成本最低。我相信连续看帖子的兄弟一定明白我的意思了(虽然我开始没说明白),明白就行了,别和我咬文嚼字了,兄弟服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在eeworld上发帖啊。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中断说明有一个事件(程序员安排的),是5个键还是100个键是程序员叫计算机做的事(是任意的),你就可以说去查一下是5个键的哪一个键不听话,不过还要连接好电线计算机才可以查出来哪个,有的可以用编码?如PC键盘计算机收到的是键盘中断,接收的是一个编码就知道哪个键按下.学成后要进一层不要按书上的常规,计算机有中断这个功能,是什么?可以说是任意的,因为没有中断可以查询,那么中断后再查询不是任意的,如果有很多中断你不是可以很好方便的用了,在计算机控制上常用功能没有实现不了的,实现的方法是很多的,最完美的是没有的.

网友:
说明硬件已经没有了,可以和其它功能复用,不过我不知道你工作的进度是什么程度,如果线路板已经做好那么白花钱了,如果在定方案就没有关系了,你告诉我用什么CPU产品总有多少功能,对于时间要求不高的功能复用可以多出硬件资源,有的功能用并行实现的改用串行实现也可以多出硬件资源,如果只有一条线中断线,那么连接CPU的键盘线有几条如果有二条以上就可以了.只增加1.00元左右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