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editbox 输入负数

楼主:
   我在EVC下,设定EDITBOX只能输入数据,可我想输入负数?不到怎么弄?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
不要勾选“Number”选项,让edit接收所有字符,添加事件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添加如下代码:
BOOL CTestDlg::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static char bFirst = 0;
    if((pMsg->message == WM_CHAR) && (pMsg->hwnd == hwnd))
    {
        CString str;
        int i, len;

        if((pMsg->wParam < '0') || (pMsg->wParam > '9'))
        {
            if(pMsg->wParam != VK_BACK)
            {
                if(pMsg->wParam == 45)//fu hao '-'
                {
                    if(bFirst != 0)
                        return TRUE;

                    bFirst++;
                    if(bFirst > 200)
                        bFirst = 1;

                    GetDlgItem(IDC_EDIT1)->GetWindowText(str);
                    if(str[0] == '-')
                        return TRUE;
                }
                else
                   return TRUE;
           }
       }
    }

    return C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网友:
我已经测试过了,形式上可以,只不过它还是字符串,需要lz在实际读取该值后做一个简单的转换,
如atoi()之类的。

其它地方可能还会有bug,希望共同学习。

网友:
按ctr+w进类向导,给edit添加int变量,然后给edit添加change事件,在事件中限定数据长度,类型之类的

网友:
输入都是正数,符号通过Rtdio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