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usb读线程在suspend之后在resume会出现句柄错误呢?

楼主:
  代码如下:
if (FileReadThread)                 //里面有错,句柄错误!!!!!!
{
    if(FileReadThread->Suspended)
    try
    {
        if(hDevice_Sx2)  FileReadThread->Resume();
    }
    catch(Exception &e)
    {
        ShowMessage(AnsiString ("Exception子类型"+e.ClassName()+"异常被捕获"));
        ShowMessage(AnsiString (e.Message));
其中FileReadThread为读线程,hDevice_Sx2为usb句柄,程序开始运行正常,但是我把下位机复位之后(没有断电),执行到红色标记的语句时会出现句柄错误,如图示,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吧。

网友:
而且很奇怪,异常是直接抛出来的,程序根本就没有进入catch子句中,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还想问下ethread是什么异常啊,怎么通过它找到问题的具体原因所在啊。

网友:
FileReadThread指针变量或其指向的数据被破坏了。

网友:
具体怎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