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学习ARM碰到的有关内存页式管理的疑问

楼主(2008-05-29):
学习ARM碰到的有关内存页式管理的疑问
页式管理有内存,外存之分。ARM存储系统包括了SRAM,FLASH,ROM等。那哪一部分作为内存(是SRAM吗?),哪一部分作为外存。还是FLASH存储的程序指令也可以由CPU直接取出执行?(不用放到SRAM中)
内存
FLASH
程序

网友A:
就系统而言 也是有FLASH驻留型的
主要用于SDRAM等资源比较有限的开发
但是运行速度受到限制

网友B:
内存:SRAM,SDRAM,DDRAM只要带RAM的,使用地址线直接读写访问的都可以认为是内存。。。
外村:不能直接读写,如NAND Flash,NOR Flash,硬盘等。
Nor Flash比较独特:可以使用地址线直接读数据,但是不能直接写,因此将其划分为ROM,而不是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