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12 如何生成随机数组

楼主(2008-07-15):
DSP 2812 如何生成随机数组
2812 eCAN模块中
ECanaMboxes.MBOX5.MDRL.all = 0x01234567;
ECanaMboxes.MBOX5.MDRH.all = 0x89ABCDEF;
通过5号邮箱发送数据
我现在想利用5号邮箱发些随机数组.这该怎么写
邮箱
数据
如何

网友A:
有知道的么?
指点一下吧
谢了

网友B:
你是想问如何生成随机数组?还是想问如何发送随机数组?
不跑操作系统的吧?那就随便读一个定时器的值,然后除100取余数,就随机产生0-99的数了。你这个只是用来测试,要求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