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编译服务器”

楼主(2008-03-28):
什么是“编译服务器”
同题
服务器

网友A:
字面理解是用于编译程序的电脑

网友B:
一般对于大型程序项目,需要进行类似每日构建之类的,然后一般都会专门有个编译服务器用来每天编译程序。
像我们公司就是的,每天都要进行最新集成代码的编译,一旦编译出现问题后,然后就轮到编译人员去找开发人员的麻烦去了

网友C:
一般是指分布式编译系统中为客户端提供编译服务的机器,一个客户端可以将任务分发给编译服务器,编译服务器将编译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网友D:
哇,分布式,高级了
一般都是有台服务器,大家自己copy工程上去或check in进去,然后在上面编译

网友E:
在嵌入式开发过程中,像ARM+Linux,由于ARM中无法编译应用程序,所以都是在Linux主机上建立一个NFS服务器,然后利用交叉编译的工具,编译后下载到ARM中调试。所以这时的Linux主机也可以称为编译服务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