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触摸屏添加按钮,以及如何定义该按钮触发事件?

楼主(2008-05-14):
如何触摸屏添加按钮,以及如何定义该按钮触发事件?
在ppc2003下,怎么在触摸屏上添加一个按钮呢?添加多个按钮也一样的吧?
按钮的点击事件触发怎样实现啊?
跪求熟手指点!
触摸屏
如何

网友A:
用EVC开发,直接拖一个按钮上去就可以了,双击可以写事件,

网友B:
触摸屏就相当于鼠标一样,,只要你的机器支持就行,

网友C:
问ls,小弟用win mobile 开发,可以直接拖按钮上去?不懂怎么做到,能不能指教一下?

网友D:
lz指的是mobile的today的主题开发??

网友E:
回ls:today?是什么来的?应该不是了。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在ppc2003模拟器中的触摸屏界面,上面有几个按钮,能触发事件。能否指教?

网友F: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在ppc2003模拟器中的触摸屏界面,上面有几个按钮,能触发事件
你说的话我怎么看不懂?
你的意思是在ppc上写一个程序然后显示几个按钮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网友G:
谢谢您对我的帖子的关注!我要做的就是在ppc2003模拟器屏幕上画几个按钮,然后点击这些按钮能触发事件,我是新手,不知道在哪里写按钮,还有不知道要怎么写

网友H:
请问高手能指点一下吗?教教小弟啊,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