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简体转繁体 evc 或c#

楼主(2008-05-03):
wince 简体转繁体 evc 或c#
请教高手如何实现wince5.0下简体转繁体 evc 或c#均可,只要能实现
wince
如何

网友A:
什么意思?
系统还是软件中?

网友B:
没说清楚?用evc或vs2005开发的程序,如何实现简体繁体转换?

网友C:
系统做两种语言,系统做两种字符串资料,按要求切换

网友D:
做成资源dll 跟VC下实现方法一致.

网友E:
创建两个表,一个是繁体字库的,一个是对应的简体字库的,然后查表.

网友F:
做成两份资源文件是最简单.楼主也可以研究字库,看看是否可以自动转换.

网友G: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难道只能用复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