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程序的跨平台开发

楼主:
我想做一个程序,能够在当前流行的所有的操作系统上运行,像windows ce,palm, sysbian等,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案。
我目前查资料的结果:
1. ECDS-MUI 中间件,但是这个好像也只能支持一部分操作系统,像windows mobile 6.0就不支持
2. J2me好像可行,不知道理解的是否准确。

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案提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
没有。
如果是J2ME,那就平台无关了,无所谓跨平台,不过要求有虚拟机支持。

网友:
JAVA ME也无法做到真正的跨平台吧,好像一些底层相关的比如短信,电话的功能都做不了.我们公司就是有三个TEAM,WINDOWS MOBILE,SYMBIAN,和ANDROID.三个TEAM分别做.

网友:
好像J2ME 的虚拟机在一些mobile的操作系统上不支持,这种说法对吗.他能支持所有的操作系统吗,当然我指的一般的操作,不是底层的功能像短信之类的。

网友:
貌似没有完美方案的

网友:
既然是嵌入式开发, 就做好定制的准备吧

网友:
J2ME有的windows mobile手机上出厂的时候就装了,有的没有装。没有装的,还可以手工装吗?

网友:
看到这个软件:phoneME
http://blog.eeworld.net/hellogv/archive/2008/07/07/2622866.aspx
不知道不谁用过没有,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还有一个叫IBM的J9的虚拟机。是不是只要是windows mobile的手机都可以安装上(不考虑安全设置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