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作图,请教高手

楼主:
ExtSelectClipRgn,ExtSelectClipRgn,
CreatePolygonRgn,EnumChildWindows,
CopyImage,SetMapMode这些函数是在VC里的

但我现在WINCE中用不了啊,不知道能用什么函数替换它们,或者要加什么头文件?

网友:
哎,换别的思路吧。没有其他现成的函数的

网友:
换显示效果,CE下不是什么都能做的

网友:
ce下最麻烦的就是弄些花俏的界面了。

网友:
你建立个CE下的工程
CDC* pDC;
然后 pDC-> 看看里面有没有你要的函数。

网友:
引用楼主 wh_peng 的帖子:
ExtSelectClipRgn,ExtSelectClipRgn,
CreatePolygonRgn,EnumChildWindows,
CopyImage,SetMapMode这些函数是在VC里的

但我现在WINCE中用不了啊,不知道能用什么函数替换它们,或者要加什么头文件?

不要把wince看成Windows啊。如果wince这么强悍,唉,总之是不行的。要另辟。

网友A:
这些函数都有替代的方法,并且你直接用windows的源码复制过来也行,或者参考WTL的源码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函数都有替代的方法,并且你直接用windows的源码复制过来也行,或者参考WTL的源码来实现。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函数替代

网友:
WTL里面或许有源码,你先看看啊

网友:
想别的办法吧,ce画图非常麻烦!
我做的界面就费了老大劲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呢。
建议楼主,若可以在图形界面上可以简化在方案设计的时候就直接简化掉,
wince作图,太麻烦了!

网友:
遇到与楼主同样的问题,在windows下调试了半天,以为成功了,结果移植过来一看,NND,居然编译都不过!

网友:
WINCE的API比WIN32少多了,不但是有很多类不支持,而且同一个类的API也会比WIN32少很多

多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