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怎么判断字符串是否存在中文啊?

楼主:
是宽字符的,网上看到_ismbblead(),但是这个函数在wince中不支持

如何能够判断呢?

还有如何得到这个中文字符的第一个拼音呢?谢谢

网友A:
汉字的unicode编码范围是4e00-9fa5,用这个判断。

至于要得到拼音,需要自己做。或利用现成的输入法,可以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汉字的unicode编码范围是4e00-9fa5,用这个判断。

至于要得到拼音,需要自己做。或利用现成的输入法,可以得到。

unicode编码  比如“好” 如何得到这个“好”的unicode码值啊?

wince 不是支持汉字的么? 支持汉字的话 就应该有汉字库的吧?

网友A:
写一个纯文件的Unicode文件,用二进制方式查看。

如:好,是7D 5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纯文件的Unicode文件,用二进制方式查看。

如:好,是7D 59

我的意思是怎么通过 代码得到啊?

比如

wchar_t testchar[]=L"好不好啊";

如何得到testchar[0]的码(7D 59)呢?

网友:
要获取汉字的字符集代码,必然要涉及到“代码页”了。

MultiByteToWideChar();可以
  int   MultiByteToWideChar(
      UINT   CodePage,           //   代码页,这里写CP_936
      DWORD   dwFlags,           //   一般为0
      LPCSTR   lpMultiByteStr,   //   汉字缓冲区
      int   cbMultiByte,          //   number   of   bytes   in   string
      LPWSTR   lpWideCharStr,    //   UNICODE缓冲区
      int   cchWideChar           //   size   of   buffer
  );

  另:windows还有一个工具可以查看某个字符的UNICODE编码charmap.exe

网友:
to shuiyan :
UINT  CodePage,          //  代码页,这里写CP_936  ???

还有MultiByteToWideChar() 这个函数是ANSI转成unicode的吧
在这里 testchar 已经是 wide char了啊

如何得到unicode码?

网友:
用多字节码到Unicode的转换函数即可
  char*   pSrc   =   "你好,测试!"
  wchar_t   wArr[142]   =   {0};
  int   nLength   =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   0,   pSrc,   strlen(pSrc),   wArr,   140);

当然也有对应的反向转换函数WideCharToMultiByte()

你如果已经是wchar_t了,那还要转什么?直接以16进制输出char就行了。

网友:
wchar_t testchar[]=L"好不好啊";
char *p = (char*)testchar;
然后输出p[0] p[1] 就是 7D 59

网友B:
wchar_t p[]=L"好不好";
int len=lstrlenW(p);
wchar_t *sp;
sp=p;

for (int i=0;i<3;i++)
{
                RETAILMSG(1,(L"sp[0]=%x and sp[1]=%x\n",sp[0],sp[1]));
                sp++;
}

这样输出:

sp[0]=597d and sp[1]=4e0d
sp[0]=4e0d and sp[1]=597d
sp[0]=597d and sp[1]=0

开起来好像就是sp[0]代表unicode码?         不过是反过来了一下 变成59 7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纯文件的Unicode文件,用二进制方式查看。

如:好,是7D 59

这个怎么写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wchar_t p[]=L"好不好";
int len=lstrlenW(p);
wchar_t *sp;
sp=p;

for (int i=0;i <3;i++)
{
RETAILMSG(1,(L"sp[0]=%x and sp[1]=%x\n",sp[0],sp[1]));
sp++;
}

这样输出:

sp[0]=597d and sp[1]=4e0d
sp[0]=4e0d and sp[1]=597d
sp[0]=597d and sp[1]=0

开起来好像就是sp[0]代表unicode码? 不过是反过来了一下 变成59 7d

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得把 sp[0]的高八位和低八位调换,然后再看其是否在 4e00-9fa5范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纯文件的Unicode文件,用二进制方式查看。

如:好,是7D 59

这个怎么写啊?谢谢

用记事本(Notepad)新建一个txt,随便写汉字,然后选“另存为”,里面选择Unicode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wchar_t p[]=L"好不好";
int len=lstrlenW(p);
//wchar_t *sp;
//sp=p;
char *sp = NULL;
sp = (char*)p; // 要用char才行

for (int i=0;i <3;i++)
{
RETAILMSG(1,(L"sp[0]=%x and sp[1]=%x\n",sp[0],sp[1]));
sp++;
}

这样输出:

sp[0]=597d and sp[1]=4e0d
sp[0]=4e0d and sp[1]=597d
sp[0]=597d and sp[1]=0

开起来好像就是sp[0]代表unicode码? 不过是反过来了一下 变成59 7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