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播放avi,没有图像

楼主:
void CNewAviTestDlg::OnButto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GraphBuilder   *m_pGraph;
    IMediaControl   *m_pControl;
    IMediaEventEx     *m_pEvent;
IVideoWindow  *m_pVideoWindow;
    CoInitialize(NULL);

HWND   hWnd;
hWnd = GetDlgItem(IDC_STATIC_MPEG)->m_hWnd;

HRESULT hr;

    //free(); //Deletes any previous DirectShow instances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FilterGraph, NULL,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GraphBuilder, (void **)&m_pGraph);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CoCreateInstance failed"));
}
    hr =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Control, (void **)&m_pControl);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IID_IMediaControl failed"));
}
    hr =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EventEx, (void **)&m_pEvent);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IID_IMediaEventEx failed"));
}

    hr = m_pEvent->SetNotifyWindow((OAHWND)hWnd, 0, 0);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SetNotifyWindow  failed"));
}

    hr = m_pGraph->RenderFile(_T("C\\爱我别走.avi"), NULL);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RenderFile  failed"));
        //m_pMediaPlayerLog->WriteOut("RenderFile  failed,RESULT:0x%x",hr);
}
    hr = m_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VideoWindow, (LPVOID *) &m_pVideoWindow);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IID_IVideoWindow  failed"));
    }

SetWindowLong(hWnd,GWL_STYLE,GetWindowStyle(hWnd)  ?WS_CLIPCHILDREN);
    hr = m_pVideoWindow->put_Owner((OAHWND)hWnd);// 这里报错,失败了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put_Owner failed"));
     }
    hr = m_pVideoWindow->put_WindowStyle(WS_CHILD   ?WS_CLIPCHILDREN   ?WS_CLIPSIBLINGS); //然后这里也会报错 ,失败了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put_WindowStyle  failed"));
         //m_pMediaPlayerLog->WriteOut("put_WindowStyle  failed,RESULT:0x%x",hr);
}
     hr = m_pVideoWindow->put_MessageDrain((OAHWND)hWnd);//然后这里也会报错 ,失败了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put_MessageDrain  failed"));
     //m_pMediaPlayerLog->WriteOut("put_MessageDrain  failed,RESULT:0x%x",hr);
}
     hr = m_pVideoWindow->put_Visible(OATRUE); //最后是这里也会报错 ,失败了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put_Visible  failed"));
     //m_pMediaPlayerLog->WriteOut("put_Visible  failed,RESULT:0x%x",hr);
}

     RECT grc;
     GetClientRect(&grc);
     m_pVideoWindow->SetWindowPosition(289,81,704,585);
     m_pVideoWindow->put_Visible(OATRUE);

m_pControl->Run();

}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我的m_pVideoWindow->put_Owner((OAHWND)hWnd),
                           m_pVideoWindow->put_WindowStyle(WS_CHILD   ?WS_CLIPCHILDREN   ?WS_CLIPSIBLINGS);
                       m_pVideoWindow->put_MessageDrain((OAHWND)hWnd);
                       m_pVideoWindow->put_Visible(OATRUE);
                    都错在哪里?谢谢!!!

网友:
报错,是什么错误呢?
LZ不会是想让大家猜是什么错误吧!

网友:
这位大侠说的是,我把出错的地方代码改成了输出错误代码信息了,如:
hr = m_pVideoWindow->put_Owner((OAHWND)hWnd);//
    if (!SUCCEEDED(hr))
        {
           strError.Format(_T("put_Owner出错:%d"),GetLastError());
           MessageBox(strError);
     }
    hr = m_pVideoWindow->put_WindowStyle(WS_CHILD  |WS_CLIPCHILDREN  |WS_CLIPSIBLINGS);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put_WindowStyle  failed"));
                 strError.Format(_T("put_WindowStyle出错:%d"),GetLastError());
             MessageBox(strError);
         }
     hr = m_pVideoWindow->put_MessageDrain((OAHWND)hWnd);//将所有消息传给父窗体处理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put_MessageDrain  failed"));
         strError.Format(_T("put_MessageDrain出错:%d"),GetLastError());
             MessageBox(strError);
         }
     hr = m_pVideoWindow->put_Visible(OATRUE);
     if (!SUCCEEDED(hr))
         {
                 //MessageBox(_T("put_Visible  failed"));
         strError.Format(_T("put_Visible出错:%d"),GetLastError());
             MessageBox(strError);
         }

     RECT grc;
     GetClientRect(&grc);
     m_pVideoWindow->SetWindowPosition(289,81,704,585);
     m_pVideoWindow->put_Visible(OATRUE);

     m_pControl->Run();

输出的错误信息为:
put_Owner出错: 0
put_WindowStyle出错: 6
put_MessageDrain出错:6
put_Visible出错: 6
请大侠指教,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看看这片文章。

http://www.directshow.cn/site/?action-viewthread-tid-448

网友:
错误6,是句柄无效。
LZ看看给的句柄是否正确呢?

网友:
还是想不通为什么put_Owner出错: 0,0代表什么呢?

put_WindowStyle出错: 6
put_MessageDrain出错:6
put_Visible出错: 6
为什么呢?函数返回句柄应该是HRESULT的呀,没有错呀。
晕!!!
还是请知道详情的大侠们帮帮忙,具体指导一下该怎么做。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你的句柄名怎么这么怪啊,应该是this->m_hWnd;吧 hWnd是哪来的,而且也不用转换格式啊,0代表正常,你可以看看头文件里S_OK的定义

网友:
你的CLSID_FilterGraph初始化完成了没有,虽然我不懂这个,但是随手查了几个例子,
觉得你的初始化好像和它们不一样。
不知道你仔细看了没有我给你的连接。

还是想不通为什么put_Owner出错: 0,0代表什么呢?    ///0当然是代表有问题。为什么呢,肯定是你的代码不对

put_WindowStyle出错: 6     //这几个6表示使用句柄无效,当然了。你使用的是put_Owner返回的无效句柄,肯定是返回这个错误代码了。
put_MessageDrain出错:6
put_Visible出错: 6
为什么呢?函数返回句柄应该是HRESULT的呀,没有错呀。       //返回 HRESULT 难道就不能有错了?

要多怀疑自己的代码,不要怀疑机制问题。流行的代码不可能这么容易被你找到BUG的。

网友:
TO: lenux 我看了http://www.directshow.cn/site/?action-viewthread-tid-448,结果发觉和我的差不多,也是那样的问题好像。而现在既然肯定是hr = m_pVideoWindow->put_Owner((OAHWND)hWnd);有问题,
所以我把代码
hr = m_pVideoWindow->put_Owner((OAHWND)hWnd);//
    if (!SUCCEEDED(hr))
{
   strError.Format(_T("put_Owner出错:%d"),GetLastError());
   MessageBox(strError);
}
改成了:
hr = m_pVideoWindow->put_Owner((OAHWND)hWnd);//
    if (!SUCCEEDED(hr))
        {
                  strError.Format(_T("put_Owner出错:%x"),hr);
                MessageBox(strError);
                strError.Format(_T("put_Owner出错:%d"),hr);
                MessageBox(strError);
                strError.Format(hr);
           MessageBox(strError);
     }
察看输出结果:
第一个对话框显示:put_Owner出错:80004002
第二个对话框显示:put_Owner出错:-2147467262
第三个对话框是空白
噢,对了,等所有的报错对话框都关闭(包括:put_WindowStyle出错: 6 put_MessageDrain出错:6
put_Visible出错: 6 这三个对话框),最后听到卡的一声。没有其他的声音和图像。
是不是因为返回的hr 是NULL阿?我查MSDN上只说Return Value,Returns an HRESULT value. 根本没有其他的说明。所以希望谁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代码请指教!
在此真的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define E_NOINTERFACE                    _HRESULT_TYPEDEF_(0x80004002L)
检查一下你的m_pVideoWindow和hWnd是否合法,再不行去流媒体开发版问问,这是dshow的问题

网友:
我在其他网页上找到一段代码:
        IGraphBuilder   *pGraph   =   NULL;
        IMediaControl   *pControl   =   NULL;
        IMediaEvent       *pEvent   =   NULL;
        IVideoWindow     *pVidWin   =   NULL;

        HRESULT   hr   =   CoInitialize(NULL);
        if   (FAILED(hr))
        {
           printf("ERROR - Could not initialize COM library");
                return;
        }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FilterGraph,NULL,CLSCTX_INPROC_SERVER,IID_IGraphBuilder,(void**)&pGraph);
        if   (FAILED(hr))
        {
                printf("ERROR - Could notcreate the Filter Graph Manager.");
                return;
        }
        hr   =   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Control,   (void   **)&pControl);
        hr   =   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Event,   (void   **)&pEvent);
        hr   =   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VideoWindow,   (void   **)&pVidWin);
        HWND   hwnd   =   GetSafeHwnd();
//        SetWindowLong(hwnd,GWL_STYLE,GetWindowStyle(hwnd) |WS_CLIPCHILDREN);
        hr = pVidWin->put_Owner((OAHWND)hwnd);
        pVidWin->put_WindowStyle(WS_CHILD | WS_CLIPSIBLINGS   |   WS_CLIPCHILDREN);
        pVidWin->SetWindowPosition(0,0,400,300); //   定位播放子窗口
            hr   =   pGraph->RenderFile(L"C\\这就是爱.avi",   NULL);
        //hr   =   pGraph->RenderFile(L"E:\\music\\I   believe.asf",   NULL);
        if   (SUCCEEDED(hr))
        {

                hr   =   pControl->Run();
                if   (SUCCEEDED(hr))
                {
                        HWND   hwnd   =   GetSafeHwnd();
                        hr   =   pVidWin->put_Owner((OAHWND)hwnd);
                        long   evCode;
                        pEvent->WaitForCompletion(INFINITE,   &evCode);
                }
        }
        pControl->Release();
        pEvent->Release();
        pGraph->Release();
        pVidWin->put_Visible(OAFALSE);
        pVidWin->put_Owner(NULL);
        CoUninitialize();
他说肯定能用的:可是我用了以后还是和我一样的问题出现,只有卡的几声而没有图像。然后我把自己的代码加上去
hr = pVidWin->put_Owner((OAHWND)hwnd);
CString strError;
        if (!SUCCEEDED(hr))
        {
                  strError.Format(_T("put_Owner出错:%x"),hr);
                MessageBox(strError);
                strError.Format(_T("put_Owner出错:%d"),hr);
                MessageBox(strError);
                strError.Format(hr);
           MessageBox(strError);
     }
结果果然还是出现我以前的问题:
第一个对话框显示:put_Owner出错:80004002
第二个对话框显示:put_Owner出错:-2147467262
第三个对话框是空白
果然还是put_Owner()参数的问题;谁能告诉我put_Owner()里面的参数应该怎么得到阿?谢谢大家!

网友:
"谁能告诉我put_Owner()里面的参数应该怎么得到阿?谢谢大家!  "

你的视频窗口所归属的父窗口,这个父窗口难道不是你自己创建的?

网友:
TO:xjfox
我原本自己的例子里面的put_Owner()视频窗口是一个自己添加的PictureBox控件。
HWND   hWnd;
hWnd = GetDlgItem(IDC_STATIC_MPEG)->m_hWnd;
hr = m_pVideoWindow->put_Owner((OAHWND)hWnd);
IDC_STATIC_MPEG就是我PictureBox控件的ID。
后来我找到的例子里面我发现是把当前的对话框用作视频窗口:
HWND   hwnd   =   GetSafeHwnd();
hr   =   pVidWin->put_Owner((OAHWND)hwnd);
请问大侠,难道这样创建视频窗口不对吗?

网友:
哪位大侠知道我put_Owner()里面的参数错在哪里?或者知道应该怎么用/设置put_Owner()里面的参数?请教教我。谢谢!

网友:
晕!怎么没有人回了啊?为什么没人能帮帮我啊?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
我知道都是很好的建议,但有没有人有一点具体的做法呢?

网友:
或者举个例子也可以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已经快2个星期了,还是没有解决。晕!有谁知道的,真的能帮帮我的啊?真的谢谢了!!!

网友:
要把graph里的filter链路建好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