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fi通信程序

楼主:
  我现在的开发板有一个WIFI模块,支持802.11b/g.OS为WINCE5.0,开发工具为VS2005,用C/C++语言。
我需要开发它与AP的通信程序,传一些音视频数据。请问该看些什么资料?怎么下手!非常感谢!感觉网上这方面资料好少!

网友:
  首先要把WIFI模块,做成无线网卡驱动。等驱动做好了,就和正常的有线网络一样正常使用,开发了。

网友:
如果你理解网络的分层协议,那就会很清楚:不管是WIFI,宽带,还是拨号,对你写通信程序来说是一样的,因为不不用去考虑这些层。所以你要学的,就是网络通信编程,这个书不少吧。

网友:
奇怪的是,为什么你要向ap传送音视频数据。

网友:
你的开发板上既然带了WIFI模块,那么对方肯定已经实现了WIFI的驱动,而且一般来说已经将其作为网络设备加载到了WINCE中了。
你只要按照通常的网络程序开发流程进行就可以,不需要理会底层的WIFI极其驱动的实现。

如果对WIFI是否已经实现不是很清楚,那就询问开发板的厂商以作确认。即使现在的板上没有实现,他们也应该有相应的补丁,也就是新的镜像的。

网友:
我也有lz同样的需求,
是不是在网卡处设定好WIFI通讯以后,
PPC的应用程序是不是就可以用Socket编程来实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