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个按钮,一时不能全部显示,能不能动态(触摸笔的位置随时改变)按链表(头尾相连)一样显示出来?

楼主:
很多个按钮,一时不能全部显示,能不能动态(触摸笔的位置随时改变)按链表(头尾相连)一样显示出来?也就是在界面上顺序地显示一排按钮的效果。并且是循环的形式,先头到尾,然后尾连到头!这样不断地循环显示!遍历显示所有的按钮后,再从头再来!

网友:
分页显示
分类显示
滚动显示

网友:
拖动显示的效果不错,最近在玩G1手机,那界面做得是比CE和Mobile强,不过这是用Java写的程序,有公开的源码的
不过它的触摸屏是不一样的,是电容式的,支持多点接触,用以前的触笔是不行了,用手指拖真的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页显示
分类显示
滚动显示

就是不知道滚动的效果怎么做出来!

网友:
看了三星SGH-i908E和HTC Touch HD 还有SPB UI等等这样一些UI,真感觉到界面的效果只局限与你的想象力,只要你能想到技术上都应该可以实现,只要你努力尝试一定能实现你要的效果

网友:
要实现滚动显示也简单,比如使用BitBlt的方法,就可以了,效率我就不敢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