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ARM与DSP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
公司让我做ARM,请问大家,ARM与DSP的区别与联系。

网友:
跟人感觉就像是X86 CPU和GPU的关系

网友:
从别处抄来的,呵呵

DSP(digital singnal 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其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除、强化,并在其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源源超过通用微处理器,是数字化电子世界中日益重要的电脑芯片。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
DSP芯片,也称数字信号处理器,是一种特别适合于进行数字信号处理运算的微处理器具,其主机应用是实时快速地实现各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根据数字信号处理的要求,DSP芯片一般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2)程序和数据空间分开,可以同时访问指令和数据;
(3)片内具有快速RAM,通常可通过独立的数据总线在两块中同时访问;
(4)具有低开销或无开销循环及跳转的硬件支持;
(5)快速的中断处理和硬件I/O支持;
(6)具有在单周期内操作的多个硬件地址产生器;
(7)可以并行执行多个操作;
(8)支持流水线操作,使取指、译码和执行等操作可以重叠执行。

当然,与通用微处理器相比,DSP芯片的其他通用功能相对较弱些。

关于ARM,我可以给你一个网址你可以自己去看,我也是搞ARM的
http://www.arm7-arm9.com/arm/arm-100.htm

网友:
arm是通用处理器,一般都移植OS,擅长逻辑处理和控制;
dsp是数据处理器,擅长高速数据处理;

网友:
多谢大家啊。

网友:
恩,写的不错,清晰

网友:
1楼的说法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