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多国语言输入的问题

楼主:
比方说,英文模式下,我打开一个记事本,输入A,它就会显示A的;但在法语情况下,我输入A,它应该显示D的,我该怎么做啊?是修改驱动代码还是修改什么啊?在哪里可以修改啊?

网友A:
改键盘驱动,把scan code和virtual key重新映射一下。

网友:
添加新的输入法吧,
但也好象没有这么简单,首先必须支持相应的字库

网友:
这个不简单啊。连PC都难啊

网友:
语言应该与输入法对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键盘驱动,把scan code和virtual key重新映射一下。

我从来没有弄过键盘驱动的,我不知道怎么映射呢?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添加新的输入法吧,
但也好象没有这么简单,首先必须支持相应的字库

比方说,我现在就只支持法语,那么理论上输入应该就是法语了吧?wince应该自带的吧?

网友:
没有人回答,我继续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添加新的输入法吧,
但也好象没有这么简单,首先必须支持相应的字库

比方说,我现在就只支持法语,那么理论上输入应该就是法语了吧?wince应该自带的吧?

没太在意输入法,但我想CE不太可能支持这么多种输入法吧,每种语言的输入法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用中文的输入法还是第三方的

网友:
1,用Keyboard Layout Generator Tool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BIN\I386\kbdgen.exe)生成法语键盘layout:
kbdgen.exe kbdfr.dll -o kbd_040c -i 0000040C
结果生成三个文件:
kbd_040c.reg:注册表文件
kbd_040cDL.cpp:scan code -> virtual key映射表
kbd_040cIL.cpp:virtual key -> wide character映射表

2,一般来说硬件平台确定了keyboard matrix也就确定了,kbd_040cDL.cpp不用改。如果你用的是标准法语键盘,应该直接就能用;如果不是你要改kbd_040cIL.cpp里aVkToWch2、aVkToWch3、aVkToWch4、aVkToWch5、aDeadKey等几个数组的定义。这几个数组控制各种组合按键的输出,比如用户按下A, Shift+A, Ctrl+Shift+A, Dead key+A,分别输出什么东西

3,用这两个文件和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REMAP\NUMPADRMP\numpadrmp.cpp
做一个DLL,导出PS2_AT_0000040C和IL_0000040C函数

4,编辑注册表文件kbd_040c.reg,比如说你生成的DLL叫kbd_040c.dll: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ayouts\0000040C]
    "Layout File"="kbd_040c.dll"
    "Layout Text"="French"
    "PS2_AT"="kbd_040c.dll"

5,如果你同时支持英语和法语键盘,可以把法语设为第二键盘:
[HKEY_CURRENT_USER\Keyboard Layout\Preload\2]
    @="0000040C"

6,如果你还想运行时切换键盘,可以设置快捷键:
;Enabling ALT+SHIFT keyboard layout toggle short cut key
;   "Hotkey"="1" => ALT+SHIFT
;   "Hotkey"="2" => CTRL+SHIFT
;   "Hotkey"="3" => None
; The toggle key is disabled even if the key is not defined.
[HKEY_CURRENT_USER\keyboard layout\toggle]
    "Hotkey"="1"

5,最后把注册表文件和kbd_040c.dll加到BSP中。

网友:
太佩服了

网友:
10楼写的好! 多谢了

网友C:
十楼太伟大了,我佩服至极。
我要给帖子加分。。
大家说我该给10搂多少分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楼太伟大了,我佩服至极。
我要给帖子加分。。
大家说我该给10搂多少分才合适?

写个感谢信吧,哈哈。这么牛的东西在哪里学来的呢?收藏

网友:
又出问题了
按照10楼的做法后,重新编译下载后,不能输入,没有反应,程序打印错误,错误内容如下:
SB Serial Function Class Enabled : Serial_Class
INFO: Plug: Mapped Irq 0x2 to SysIntr 0x20.
+USB Cable Plug in
S3C2450DISP::S3C2450DISP
--S3C2450DISP() 2D Accelerator Initialization Succeed
2D Sysintr : 34
--S3C2450DISP() 2D Acclerator Interrupt Initialization Succeed.
ERROR: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laymgr\laymgr.cpp line 3793: Keyboard: Could not activate the default input method 0000040C. Keyboard will not function correctly.
ERROR: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laymgr\laymgr.cpp line 1407: KeybdDriverVKeyToUnicode: No input language installed
......
Lyg.p: Called with hkl = 0x0000040c
Lyg.p: Called with hkl = 0x0000040c
ERROR: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laymgr\laymgr.cpp line 1596: MapVirtualKey: No input language installed
ERROR: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laymgr\laymgr.cpp line 1407: KeybdDriverVKeyToUnicode: No input language installed

已经添加了CreateMUI 040c了,
已经包含了mui.bib了,
已经添加了fonts了,
已经添加了french input methods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楼太伟大了,我佩服至极。
我要给帖子加分。。
大家说我该给10搂多少分才合适?

写个感谢信吧,哈哈。这么牛的东西在哪里学来的呢?收藏

是啊,牛人真多啊.
可惜我帖子只能加分100分.

网友:
我感觉如果想支持一款语言,需要在系统平台中加入其语言包,在选择平台语种时,

需要加入需要的国家。

网友:
kbd_040c.dll要导出PS2_AT_0000040C和IL_0000040C这两个函数,要不然layout manager找不到入口。

网友: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得意忘了形,把driver给漏掉加载了。。。。

结贴!

每个人都有分,功能大者多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