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61 比较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5-07):
C8051F361 比较器遇到的问题
我想请教个问题:我用的是C8051F361单片机,用P14和P15脚测输入信号频率,P15我给它1.25参考电压。P14脚是输入信号。但实际效果是P15为0V. 不知道哪个大哥知道问题所在?把单片机拿掉,P15脚又恢复成1.25V.

网友A:
软件和MCU的IO口问题吧
设计好硬件先啦

网友B:
p1.5口应该设推挽方式;

网友C(2015-02-01):
你好,请问你有C8051361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视频吗?我要接触这个了,想先查点资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