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程序控制I/O口使得输出低电平以开启SIM300模块?

楼主:
各位大虾:
   今遇到一棘手问题:程序在使用SIM300模块进行通信的时候,发现SIM300模块开启的时候需要给它的PWRKEY引脚供低电平2秒钟,我怎么写程序能控制PWRKEY引脚呢?我用的是2440,硬件的连接我不清楚,但我估计应该是使用通用I/O连接的。

ps:是否应用程序无能为力?要写驱动程序?
哪位大虾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应用与驱动实现都可以,看你想怎么做了!

网友:
是要写驱动程序,不过非常简单,如果有需要的话给我发邮件liukun0408@126.com

网友:
驱动中完成非常简单。参考一下wince 的GPIO操作。

网友:
用evc写可以吗?

网友:
如果是用CE5.0的平台的话可以用EVC来写,但必须知道其硬件的连接,也就是用哪根GPIO来拉低电平
如果是CE6的话估计就不行了,只能在驱动级实现,然后通过IOCTL由AP来调用

网友:
//------------------以GPG8,GPG9口为例子---------------------
// Pointer to device control registers
volatile S3C2440A_IOPORT_REG *v_pIOPregs;

BOOL InitializeAddresses(VOID)
{
        BOOL        RetValue = TRUE;

        /* IO Register Allocation */
        //RETAILMSG(1,(TEXT("GPG Run Test: %u \r\n"), v_pIOPregs->GPGDAT));
        DEBUGMSG(ZONE_PDD, (_T("NLedDriverInitialize: invoked2\r\n")));
        v_pIOPregs = (volatile S3C2440A_IOPORT_REG *)VirtualAlloc(0, sizeof(S3C2440A_IOPORT_REG),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 (v_pIOPregs == NULL)
        {
                ERRORMSG(1,(TEXT("For IOPregs : VirtualAlloc failed!\r\n")));
                DEBUGMSG(ZONE_PDD, (_T("NLedDriverInitialize:VirtualAlloc  fail\r\n")));
                RetValue = FALSE;
        }
        else
        {
                if (!VirtualCopy((PVOID)v_pIOPregs, (PVOID)(S3C2440A_BASE_REG_PA_IOPORT >> 8), sizeof(S3C2440A_IOPORT_REG), PAGE_PHYSICAL |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ERRORMSG(1,(TEXT("For IOPregs: VirtualCopy failed!\r\n")));
                        DEBUGMSG(ZONE_PDD, (_T("NLedDriverInitialize:VirtualCopy failed\r\n")));
                        RetValue = FALSE;
                }
        }
        if (!RetValue)
        {
                if (v_pIOPregs)
                {
                        VirtualFree((PVOID) v_pIOPregs, 0, MEM_RELEASE);
                }

                v_pIOPregs = NULL;
        }

        return(RetValue);
}

BOOL WINAPI
NLedDriverInitialize(
                    VOID
                    )
{
    //DEBUGMSG(ZONE_PDD, (_T("NLedDriverInitialize: invoked\r\n")));
        //现在可行了,这个打印函数有了
        RETAILMSG(1,(TEXT("---------NLedDriverInitialize---------\r\n")));
    if (!InitializeAddresses())
            return (FALSE);

    //----------GPG8 Setting------------
    v_pIOPregs->GPGCON  &= ~(0x3 << 16);
    v_pIOPregs->GPGCON  |=  (0x1 << 16);
    v_pIOPregs->GPGDAT  &= ~(0x1 << 8);//输出低电平
        v_pIOPregs->GPGDAT  |= (0x1 << 8);//输出高电平
    v_pIOPregs->GPGUP   |=  (0x1 << 8);//禁止上拉,在上电没有执行程序的时候上拉高电平输出
    //v_pIOPregs->GPGUP   &= ~(0x1 << 8);//使能上拉

        DEBUGMSG(ZONE_PDD, (_T("TEST GPG8 run\r\n")));

        //----------GPG9 Setting------------
    v_pIOPregs->GPGCON  &= ~(0x3 << 18);
    v_pIOPregs->GPGCON  |=  (0x1 << 18);
    v_pIOPregs->GPGDAT  &= ~(0x1 << 9);//输出低电平
        //v_pIOPregs->GPGDAT  |= (0x1 << 9);//输出高电平
    v_pIOPregs->GPGUP   |=  (0x1 << 9);//禁止上拉,在上电没有执行程序的时候上拉高电平输出
    //v_pIOPregs->GPGUP   &= ~(0x1 << 9);//使能上拉
        DEBUGMSG(ZONE_PDD, (_T("TEST GPG9 run\r\n")));

    gLEDThread= CreateThread(0,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 NLED_Thread, 0, 0, 0);

    return (TRUE);
}

网友:
S3C2440A_IOPORT_REG这些变量定义是否要安装了platform builder之后才有啊?

网友:
BSP里定义的,跟PB没有关系

网友:
这年头,好东西都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