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个忙,关于pcb封装的

楼主(2008-05-19):
请高手帮个忙,关于pcb封装的
请教各位高手,耳机和麦克风的插孔座的封装
主要是这种插孔型号不知
特征:
五脚 o
oo oo 大概是这样的排列
一厘米见方
封装
麦克风

网友A:
ψ3.5 EARPHONE JACK 查到了是这个型号。。。。但是还是不知道封装的

网友B:
最好是自己画封装。学电路不学画封装以后很困难的!

网友C:
自己量量实物大小可以安照实物画封装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E:
3.5"耳机插座有很多家做,并不完全兼容,你还是自己测了画。
一般至少有左/右/GND三个脚,有些还会有机械开关脚。用万用表测过了,就知道的。

网友F(2008-06-24):
自己画吧~~~

网友G:
有现成的就用,没有就自己画

网友H:
自己动手 这是必修课

网友I:
买回来实物,照着画,,,免得做好板子了,买不到对应的插口,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