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linux下gprs拨号问题

楼主:
<86>Sep 25 09:50:40 login[45]: Authentication successful for root from 192.168.101.211
<29>Sep 25 09:51:26 pppd[47]: pppd 2.3.8 started by (unknown), uid 0
<150>Sep 25 09:51:27 chat[48]: timeout set to 3 seconds
<150>Sep 25 09:51:27 chat[48]: abort on (\nBUSY\r)
<150>Sep 25 09:51:27 chat[48]: abort on (\nNO ANSWER\r)
<150>Sep 25 09:51:27 chat[48]: abort on (\nNO CARRIER\r)
<150>Sep 25 09:51:27 chat[48]: abort on (\nRINGING\r\n\r\nRINGING\r)
<150>Sep 25 09:51:27 chat[48]: send (^MAT+CGDCONT=1,"IP","CMNET"^M^M)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expect (OK)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M^M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OK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 got it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send (ATH0^M)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timeout set to 50 seconds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expect (OK)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M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M^M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OK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 got it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send (ATD*99#^M)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expect (CONNECT)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M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ATH0^M^M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OK^M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ATD*99#^M^M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CONNECT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 got it
<150>Sep 25 09:51:28 chat[48]: send (^M)
<30>Sep 25 09:51:28 pppd[47]: Serial connection established.
<30>Sep 25 09:51:28 pppd[47]: Using interface ppp0
<29>Sep 25 09:51:28 pppd[47]: pppd create pidfile /var/run/ppp0.pid
<29>Sep 25 09:51:28 pppd[47]: Connect: ppp0 <--> /dev/ttyS1
<28>Sep 25 09:51:29 pppd[47]: Will not do PAP for user
<28>Sep 25 09:51:29 pppd[47]: Will not do CHAP for user
<30>Sep 25 09:52:01 pppd[47]: LCP terminated by peer (^])
<29>Sep 25 09:52:04 pppd[47]: Connection terminated.
<30>Sep 25 09:52:05 pppd[47]: Exit.

网友:
LCP失败,
pap-secrets文件内容:
#dialout "169"   "169"   *
"169"   dialout "169"   *
chap-secrets文件内容:
#dialout "169"   "169"   *
"169"   dialout "169"   *
options文件内容:
debug
lock
modem
nocrtscts
/dev/ttyS1
asyncmap 0
0.0.0.0:0.0.0.0
netmask 255.255.255.0
noipdefault
defaultroute
pidfile /var/run/ppp0.pid
disconnect "chat -- \d+++\d\c OK ath0 OK"

#disconnect /etc/config/disconnect
#connect /etc/config/ppp-on-dialer
#noauth
#noccp
#novj
#noaccomp
#nopcomp
#usepeerdns

网友:
有没人遇到类似问题或者比较熟悉uclinux上pppd拨号的高手
指点下~

网友:
看来人都死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