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XP环境下写I/O板卡驱动?

楼主:
怎样在XP环境下写I/O板卡驱动?

网友:
没人理我.

网友:
io板卡的驱动无非是对一些端口地址的读写.

如果你的板卡是pci接口的,那么还需要根据系统的自动分配,进行资源的配置.如果是isa总线的,则它的资源是确定好的,比如地址,你需要问硬件开发人员.

ps: 你问的问题太笼统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_^

网友:
Windows DDK 编程, XP下直接访问硬件被禁掉了.

网友:
xp下不能直接访问I/O,你必须根据相应的总线类型编写对应的设备驱动。

网友:
有点难度哦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