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RM会频繁的烧坏ARM芯片

楼主:
  我司最近开发了一款LPC2138的ARM测试平台.基本电路是:接入变压后的17伏直流,由78M05将电压调到5伏.以后各需电压经过LM317电路控制.经过LPC2138后由HC245输出.使用的是JTAG在线编程,用的是C语言.但是最近却频繁地烧坏LPC2138,主要现象是烧写过几次后,程序便不能再写入,而且不能测试产品.另外我们用的芯片是进口Philips的.想请问一下,造成芯片坏死的原因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设计有问题,该如何解决.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情况不明,不过7805的输入端电压用17伏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
就是啊! (17-5)*I 看看你的7805能抗得住吗?肯定烫的要命啊!

网友:
降压肯定会带来温度升高。

网友:
Flash要清空后再刷程序,烧程序的电脑要接地,每个芯片的电源脚均串联一个磁珠,总的电源也串联一个磁珠。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输入电压确实有点高.
四楼的  "每个芯片的电源脚均串联一个磁珠,总的电源也串联一个磁珠。"  这里的"磁珠" 是什么? 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磁珠 的作用我已经知晓了.但是我用的晶振是在11HZ哦
谢谢各位帮忙,我会试着从这两方面改善.
不过,是不是还有其他能性?需要提供什么资料才能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
我的QQ是94446632  希望大侠们能给我惊喜!

网友:
有些LPC在写入程序后会锁定,查看数据手册,确定程序设计在Debug模式下,对已锁定的芯片可以用Uart来解锁

网友:
7805功率够吗?
市面上有5v的小直流电源卖啊,跟充电器差不多样子,

网友:
  谢谢7楼的,设计在Debug模式下,没有被锁定现象

网友:
大家好,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烧写lpc2138程序时,程序的入口地址可以更改吗?或者说我编写好的程序想在flash区的任何一个地方启动,都可以吗?该怎么样设置呢?
在此先谢过各位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