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512M nand flash 的ID顺序颠倒的问题求助

楼主:
读ID的代码如下
;set timing value
        ldr        r0,        =(7<<12)|(7<<8)|(7<<4                str        r0,        [r5]
        ;enable control--------这个没有错,和nand.c中初始化是一样的。
        ldr        r0, =(0<<13)|(0<<12)|(0<<10)|(0<<9)|(0<<8)|(1<<6)|(1<<5)|(1<<4)|(1<<1)|(1<<0)
        str        r0, [r5, #4]

        bl        ReadNandID

;===========================================================
ReadNandID
        mov      r7,#NFCONF
        ldr      r0,[r7,#4]                ;NFChipEn();
        bic      r0,r0,#2
        str      r0,[r7,#4]
        mov      r0,#0x90                ;WrNFCmd(RdIDCMD);
        strb     r0,[r7,#8]
        mov      r4,#0                        ;WrNFAddr(0);
        strb     r4,[r7,#0xc]
1                                                        ;while(NFIsBusy());
        ldr      r0,[r7,#0x20]
        tst      r0,#1
        beq      %B1
        ldrb     r0,[r7,#0x10]        ;id  = RdNFDat()<<8;
        mov      r0,r0,lsl #8
        ldrb     r1,[r7,#0x10]        ;id |= RdNFDat();
        orr      r5,r1,r0
        ldr      r0,[r7,#4]                ;NFChipDs();
        orr      r0,r0,#2
        str      r0,[r7,#4]
        mov                 pc,lr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读出的ID顺序颠倒了,按照数据手册全部ID读出来应该是0xecdc109554h的,根据上面程序读了最高的0xecdc,但是竟然是0x5410,
是怎么回事?时钟设置有关吗?

网友A:
字节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节序问题!

------------表面上是字节顺序问题,但是在别人的电脑上运行同样的程序却能读出正确的ID
------------后来我找了两个ADS重装了软件,结构就可以读出正确的ID了,这些软件真是害人不浅,搞得我弄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