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VC调试与发行下程序表现的大不一样?

楼主:
自己编写了一个类是从CWnd派生而来,内容并不多。其中一个默认构造函数,一个析构函数,就是初始化各变量与释放资源。在调试版本下好好的,编译链接没有任何警告,到了发行版本就出现了链接错误,还有个LNK2019我在EVC的帮助中都找不到,郁闷。更奇怪的是,我在编译模式下单步跟踪也程序也异常终止了。请教一下给位高人怎么解决,这应该不是代码的问题吧?我用的是wince4.2,arm平台。

网友:
前几天好好的,这几天有事没有接着调试,今天就成了这个样子。

网友:
是mfc?

在pc下的代码也会这样的。

搜一下吧。

代码有问题。

网友:
看看你release版的project settings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谢谢。我也怀疑是setting有问题,可是不知道如何找。我用的是EVC的默认设置,原来没有问题。

网友:
用模拟器的也不行了。哭啊。

网友:
编译模式下单步跟踪也程序也异常终止
还有个LNK2019

你不把具体信息提供出来,怎么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也怀疑是setting有问题,可是不知道如何找。我用的是EVC的默认设置,原来没有问题。

你对比一下release和debug的settings,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1、是不是数组越界了?
2、内存泄露?
3、某个变量没有初始化?
4、其他原因。
单步跟踪一下,看异常出现在哪里,仔细研究一下你就知道问题原因了。

网友:
可能是release和debug的settings不同。该为一样的试试

网友:
对于程序在debug和release下不同表现,一般来说就是设置和代码两个方面可能有问题。

但是现在你说debug也有问题了。

只能说明在代码上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刚开始学mfc的时候,就有前辈教导不时要用release模式跑一下,保证代码的可行。

网友:
你先放弃原来的代码,重新用App Wizard建一个全新的project,看看会不会有错误。如果这样都有错误,那就是evc的配置出问题,建议卸载重装。

网友:
教你最苯的方法最应验的方法,把代码逐步删除,只到乘一条内库,看她还出毛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