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下,一些汇编,C混编编译时通不过的地方

楼主(2008-04-08):
高手指点下,一些汇编,C混编编译时通不过的地方
1、源码: asm cld
asm rep outsw(insw) ----该句编译时提示语法结构configure错误
2、另外汇编中的标志符(合法的),如:nodev,loop等编译时提示未定义
请问上述两个问题该怎样解决?
问题
标志

网友A:
补充下:BCB3.1的编译器,在MS-DOS 7.1环境下

网友B:
asm改为__asm

网友:
asm rep outsw(insw) 把(insw)去调。
BCB不熟,不知道是否可以写成
asm (
}
这样的形式。

网友C:
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asm rep outsw或者asm rep insw这两种情况都编译不过去
把asm改成_asm是一样的,用_asm{ }只能简化重复的用asm,对我的程序编译是没有一点用的
晕啊,谁能帮我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D:
你可以先用asm{}的形式试试,如果不行就用DB直接写操作码,再不行就用单独的asm模块。

网友E:
谢谢大家的关心,但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F:
outsw
这些标记,你自己定义了么?

网友G:
C源文件中加入定义:
#pragma inline
试一试

网友H:
没用啊,看来搞不定了

网友I:
经过漫长的摸索,搞定了,又学到一些东西,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