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C39I插卡无法启动

楼主(2008-11-30):
西门子MC39I插卡无法启动
我的MC39I不插卡时能启动,插卡后启动不到5秒就自动关闭了,有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电源有问题吗,请高手指点,最好能提供一个电源解决方案,另外,我的模块直接接的SIM卡,SIM卡各引脚之间没有接电容,或电感,这有影响吗?
最好
影响

网友A:
管脚最好接些电容,你是不是启动了内部狗,又没有喂狗所以重启了?你看看你的EMERGOFF这个管脚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B:
可能是IGT时序不对!

网友C(2010-02-03):
面向大陆地区:我司代理WAVECOM 系列模块,可能提供全供全方面的技术支持(硬/软/DEMO测试板/转接板)
同时我司还代理SST FLASH.
可以为贸易商备货,绝对优势!!
可提供原厂代理证
新加坡/香港/深圳/广州有分公司
诚心长久配合的请联系,非诚勿扰!
QQ:1109321905(请注明)
By kavin (钟庆福)

网友D:
不插卡OK,插卡有问题,那肯定问题出在卡上了嘛。你用万用表查查sim卡供电电压正确不,卡片有没有问题。sim卡的IO和时钟最好是接电容到地。

网友E:
也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没卡的情况下不会注册网络,注册网络时耗电比较大

网友F:
Up~~~~貌似时间晚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