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问题~~请教下大虾们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2个AT89S52,通过接通一个AD0809和MAX481以及LCD1602组成一个显示AD转换数据电路。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定时器中断可以进入但是需要加延时,而且串口中断无法进入。
下面是我编写的程序,这个是小弟刚刚写的第一个程序,希望大家别见笑: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WDTRST = 0xA6;
  sbit RW    = P1^5;
  sbit         Elcm=P1^4;
   sbit         ad0=P0^7;
        sbit         p03=P0^3;
   sbit         tt=P2^0;
   sbit         t0=P3^4;
    sbit     PINEOC=P1^2;
sbit DR=P1^0;
sbit MDR=P1^1;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ADDRPort P2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Work_M                0x38//n=1,f=0
#define Cls                        0x01
#define Input_M         0x06//i/d=1  ac++  s=0 screen move=off
#define Screen_Off         0x08
#define Disp_M                0x0c//d=1 disp=on c=0 cursor=off
#define Ddram_Al1        0x80;
#define Ddram_Al2        0xc0;//0x80+0x40
#define    Wait1us        _nop_();
#define    Wait2us        {_nop_();_nop_();}
#define    Wait4us        {Wait2us;Wait2us;}
#define    Wait8us        {Wait4us;Wait4us;}
#define    Wait10us      {Wait8us;Wait2us;}

unsigned char  com,dat;

//           uchar xdata ramadd _at_ 0x0200;

unsigned char xdata h1add _at_ 0xff71;
unsigned char xdata h2add _at_ 0xff6f;
unsigned char xdata h3add _at_ 0xff8f;
unsigned char xdata le1 _at_ 0xff10;
unsigned char xdata le2 _at_ 0xff11;
unsigned char xdata opp _at_ 0x0088;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AD0 _at_ 0xff40;
unsigned char xdata AD1 _at_ 0xff42;
unsigned char xdata AD2 _at_ 0xff44;
unsigned char xdata AD3 _at_ 0xff46;
unsigned char xdata AD4 _at_ 0xff48;
unsigned char xdata AD5 _at_ 0xff4A;
unsigned char xdata AD6 _at_ 0xff4C;
unsigned char xdata AD7 _at_ 0xff4E;
unsigned char xdata c8251 _at_ 0xff50;
unsigned char xdata d8251 _at_ 0xff51;

unsigned char xdata COM8279 _at_ 0xff00;             //8279com
unsigned char xdata DATA8279 _at_ 0xff01;             //8279data

unsigned char xdata le1 _at_ 0xff10;
unsigned char xdata le2 _at_ 0xff11;
unsigned char com,dat;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FREQ;

uchar temp;
unsigned char  temp2;
void  displcd(void);
uchar dispc[2][16]=
        {
        ' ','W','E','L','C','O','M','E',' ','T','O',' ','S','G','W',' ',
        ' ',' ',' ',' ',' ',' ',' ',' ',' ',' ','D','B','M',' ',' ',' '
        };

  code  unsigned char ctab[19]={'0','1','2','3','4','5','6','7','8','9','.','b','c','d','<','>','L','O','W'};
  code  unsigned char chartab[26]={'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code  unsigned char capchartab[26]={'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
    for(;i>0;i--)
            { for(j=1;j>0;j--);}
        }

        void initlcd(void){
RW=0;
_nop_();
        le1=Work_M;

        Delay(50);
    le1=Screen_Off;
                  Delay(50);
    le1=Cls;
                  Delay(50);
    le1=Input_M;

                Delay(50);
           le1=Disp_M;

                Delay(50);
   RW=1;
}

void displcd(void){                               //LCD1602
uint i;
RW=0;
_nop_();

  le1=Ddram_Al1;
Delay(200);
  for (i=0;i<16;i++)
                {
        le2=dispc[0];
        Delay(200);
                                }
le1=Ddram_Al2;
Delay(20);
  for (i=0;i<16;i++)
                {
        le2=dispc[1];
        Delay(20);
         // 写字符
                }
  //le2='0';

         // 写字符

   RW=1;
}

        void WaitADCEnd(void)          //ADC0809
{
        while(!PINEOC);
        }

        uint ReadData(void)             //ADC0809
        {
        uint temp;
        WaitADCEnd();
        Delay(2);
        temp=AD0;

        return(temp);
}

void main(void)
{

//以下设置中断和定时器;
EA=1; PT0=1;
ET0=1;
IT0=1;IT1=1;
EX0=1;EX1=1;
TCON=0x08;
TMOD=0x20;
//定时器0为产生1ms的中断,定时器1为9600b/s的波特率发生器;
TH0=-2000/256;
TL0=-2000%256;

TL1=0xfd;
TH1=0xfd;
SCON=0x50;
PCON=0x80;
//开定时器
TR1=1;
TR0=1;
TI=1;

while(1){}

  }

void intsvr1(void) interrupt 1         //ADC0809
{
            uchar temp;
      uchar A;
      uchar B;
      uchar C;
          unsigned long int co;
          uchar i[8];

//重新装入定时器0的初值;
  TH0=-10000/256;
  TL0=-10000%256;

         FREQ=FREQ+1;
if(FREQ==80)
{
     FREQ=0;
         AD0=0xff;
     temp=ReadData();

     A = temp%1000/100;
         B = temp%100/10;
         C = temp%10;

         co=A*100+B*10+C;
/////////////////////////////////////////////调试用2进转10进.
         i[0]=co%2;
         i[1]=co/2%2;
         i[2]=co/2/2%2;
         i[3]=co/2/2/2%2;
         i[4]=co/2/2/2/2%2;
         i[5]=co/2/2/2/2/2%2;
         i[6]=co/2/2/2/2/2/2%2;
         i[7]=co/2/2/2/2/2/2/2%2;

         co=i[0]*128+i[1]*64+i[2]*32+i[3]*16+i[4]*8+i[5]*4+i[6]*2+i[7]*1;

///////////////////////////////////////////////
//   A = co%1000/100;
//         B = co%100/10;
//          C = co%10;
         co=500*co/256;
         A = co/100;
         B = co%100/10;
         C = co%10;

//           dispc[1][1]=ctab[A];
//     dispc[1][2]=ctab[B];
//     dispc[1][3]=ctab[C];

         dispc[1][1]        =ctab[A];
         dispc[1][2]        =ctab[10];
     dispc[1][3]        =ctab[B];
     dispc[1][4]        =ctab[C];
     dispc[1][5]        =capchartab[21];

     initlcd();
     displcd();

   Delay(30000);
   TH0=-1000/256;
   TL0=-1000%256;

}
}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1
{
uchar temp2;
RI=0;

              temp2=SBUF;       //读取消息
              dispc[1][7] =  ctab[temp2];
              displcd();
              SBUF=temp2;

}

网友:
刚准备看,发现老长老长老长……算了,放弃。

把你的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取出来,单独做一个project,看看效果怎么样。再有问题,再讨论。

没有人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看这么长的代码,而且没注释,格式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