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4.2添加MFC生成SDK后安装后没有MFC文件夹

楼主(2008-02-17):
PB4.2添加MFC生成SDK后安装后没有MFC文件夹
各位大虾好!小第初学WINCE,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我在PB4.2添加了MFC,然后rebuild。 再build SDK。 但是我安装SDK后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20\SMDK2410下没有MFC文件夹,这是什么原因呢?
文件夹
安装
windows

网友A:
自己顶一下,求达人知道的解答下啦~~

网友B:
添加新组件,
要重新sysgen,
要清空release目录下文件或obj文件。

网友C:
有MFC文件夹是什么意思?应变刘MFC400.DLL吧。

网友D:
重新sysgen,应该指的就是regenerate platform headers吧?
我做好这步后清空release。然后rebuild platform。
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
变MFC400.DLL应该是的, 但是我看别人加载了MFC特性,安装SDK的时候会有个
MFC文件夹,ATL也是一样,别人有,我没有。 所以困惑中。。。。。

网友E(2008-04-21):
你怎加载的mfc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