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下开发wince应用程序

楼主:
vs2005 下开发wince应用程序需要用到些什么安装软件啊,我想用C++语言来开发,但是我到C++语言那里去一看,智能设备那里只有packet pc,smart phane和windows mobile 5.0这几个平台的,怎么就是没有wince的呢?菜鸟望大家指教

网友:
其实差不多的。
出书的都是以模拟器为教程的。汪兵的书貌似不错,也是以模拟器为例子。

网友:
建议下载一个standard_SDK下来,这样就可以开发WINCE下面的应用程序了

网友A:
不是啊,我不要书什么的,我想知道的是,我怎么去开发?选哪个选项什么的,能不能从新建一个项目哪里开始教下我!

网友:
选择packet pc 2003,使用MFC的话,选择静态编译,虽然EXE体积会大些,但是可以保证不缺DLL而直接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我不要书什么的,我想知道的是,我怎么去开发?选哪个选项什么的,能不能从新建一个项目哪里开始教下我!

百度一下啊。还有什么友善的,扬创的开发板教程都有这个东西。去找来看看吧

网友:
也就是默认的咯,但我调试时,他会说“要调试的程序无法直接启动不可执行的项目。请设置命令以开始调试此项目”,请问这有得怎么办,谢谢!

网友:
有人能更深入的说下吗?

网友:
可以自己生成SDK, 安装完后就可以在vs2005中选自己的平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