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设备,插入一张SD卡,然后在桌面创建一个快捷方式指向SD卡中程序,怎么运行不了呢,就是找不到程序,有知道的吗?

楼主:
WinCE的设备,插入一张SD卡,然后在桌面创建一个快捷方式指向SD卡中程序,怎么运行不了呢,就是找不到程序,有知道的吗?

网友:
是开机自动运行吗?那有可能是SD的驱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如果是开机后正常的情况下是肯定可以的
再者如果是找不到程序,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快捷方式创建的有问题哦,路径不对或者...?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我现在发觉是那个卡插入显示是Stroage Card,就是因为中间有个空格的原因,它就找不到那个路径了,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又不让重命名

网友A:
搞定了,原来有空格要加""26#"\Windows\BubbleBreaker.exe”

网友:
你浪费大家表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原来有空格要加""26#"\Windows\BubbleBreaker.exe”

这个不是指向windows目录下的文件的嘛?跟Storage Card卡什么关系?